贝克巴斯厨余粉碎机E28碎了一个桃子核后,坏了

楼主(2020-08-05):
昨晚吃了4斤龙虾。

用厨余粉碎机处理了虾壳等,真爽!

楼主:
于是作死,放入了一个桃子壳。

10秒钟后,感觉差不多了,停机检查,发现里面还有很多桃核碎片。于是重新开机。

机器抖了一下,应该是卡死了。

我再开机,完全没有任何声音或动作了。

楼主:
可UI看到机器的确被卡死了。

楼主:
试图不取出机器,用镊子夹出碎片。

楼主:
发现有难度。有些地方卡得实实的。

摸索后发现,圆盘有一个缺口,中间插入十字螺丝刀可以转动圆盘,可以很方便的一个一个齿清理。

楼主:
再通电,仍然是无法启动。机器一点反应也没有。

排除了无线开关的问题。

只好拿出说明书。查到有一个“复位开关”。但说明书的配图很糟糕,我无法跟实物对应。

只好拆下机器。原来复位开关在背面。

重新安装好,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A:
那有的机器还说能打骨头?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生活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的机器还说能打骨头?

我这台机器也可以打骨头。

牛骨都试过,30秒钟。(鸡骨5秒)。

关键是没有完全打碎之前,不要关机。

关机了可能就卡死启动不了。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买带卡住后反转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买带卡住后反转的那种。

没有必要。

很好清理。

而且就算反转也同样可能会被卡住。

网友:
吃龙虾怎么不去头的? 地方不同吃法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

很好清理。

赶紧上京东转了一圈,京东自营没有找到E28这个型号?
版主方便分亨一下采购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紧上京东转了一圈,京东自营没有找到E28这个型号?
版主方便分亨一下采购链接吗?

我天猫下单了一台超小尺寸的贝克巴斯E28(厨余垃圾处理机),准备自己安装(直播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6468-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上京东转了一圈,京东自营没有找到E28这个型号?
版主方便分亨一下采购链接吗?

京东自营没有这个型号。天猫有,9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