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有没有可以设置烧录数量的烧录器?

楼主(2020-08-05):
请教一下各位坛友,PIC单片机有没有可以设置烧录数量的烧录器?

如果有麻烦提供一下型号或者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同问  ,最好能设置次数

网友A:
烧录到次数以后,烧写器启动炮仗,硬件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到次数以后,烧写器启动炮仗,硬件自毁

不用那么狠吧?限制烧录就可以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TPG100009-G3
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 ... etails/TPG100009-G3

网友:
TPG1000xxxx整个系列看起来都能限制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