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 NCU PS闪 PF 亮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8-05):
840D有懂的吗?NCU PS闪 PF 亮 是什么问题?
总清后,指示灯变正常?重启NCU后又PS闪 PF 亮.

网友A:
总清后,需重装NC,PLC数据,你这情况应该是PLC数据没装,之前数据有备份吗?

网友:
刚才忘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清后,需重装NC,PLC数据,你这情况应该是PLC数据没装,之前数据有备份吗?

有备份,重启后连接不上. 电话咨询说可能是NCU上的PLC卡故障

网友:
发到工控论坛上看看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2021-12-08):
NCU BOX 故障  或者电池没有电或者NCU漏电

网友:
NC和PLC都要总清的,如果都做过,就是NCU上的PLC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