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还要人认为固态硬盘寿命不如机械硬盘

楼主(2020-08-05):
如题,
在办公室还有很多同事说SSD不如机械硬盘可靠之类的,我从自己实际使用经历看,SSD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啊,我对机械硬盘印象还是大概10年之前,机械硬盘启动可真是够慢,每次电脑启动卡的不行;
买了至少10个三星 SSD主要是 750  850 容量从最开始 64G  128G 到现在 512G 1T,东芝的SSD也买过4个还真没遇到过SSD损坏,一般都是容量不够升级电脑就换掉了;
再说现在重要数据都可以随时备份,提交到云端,在坚持说机械硬盘好可真有点说不过去啊;

网友:
坏了没法恢复。

网友A:
恢复数据,机械500,固态5000,这是起步价

网友:
我的一个OCZ的就花了。不过我也有几个机械盘是坏了的。

网友:
6年前买影驰120g的ssd升级笔记本,2年后掉盘了,资料全没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和笔记本一同使用的西数500g机械硬盘到现在10年了还健在,你说哪个寿命长?

网友:
碰到一次,固态硬盘说坏就坏,资料都来不及拷出来,工作资料全来里面,还好之前一周有备份到U盘,机械硬盘发现不对劲还能拷出来。

网友:
虽然目前自己的还没有用坏过硬盘,固态的有十来个,机械的有二三十个,但感觉还是机械的保存数据好一点

网友:
理解为u盘,说坏就坏。

网友:
固态说坏就坏,征兆都没有

网友:
SSD 我用了不到20个,品牌混杂五六个了吧。

彻底报废的有三个 美光 64GB  1 个,Intel 160GB  1个、ADATA 256GB  1个,

ADATA 在保修期内给换了,当然这些坏盘的数据就不要想找回来了。

还有两个都是使用中忽然系统丢了,三星 128G 1 个,台电 240GB 1 个 ,在重新格式化后又能用了。

所以,我重要的数据再也不放 SSD 了。

网友:
看中thinkpad T14笔记本,但是只能装固态硬盘,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
最早对固态硬盘感觉很差,因为连续买了几个都是短命,我的运气太差,楼主的运气太好。

网友:
SSD数据丢了很难找回来的,说多了都是泪,重要的资料还是老实的放在机械盘里面,组RAID来提高读写速度吧。

网友:
机械盘坏了,数据还能抢救一下。固态盘就不要想了。

网友B:
疫情公司笔记本三星固态长时间不通电数据没了。。。HD断电保存时间可能长些。另外磁盘数据恢复技术和工具主要针对机械硬盘,成熟便宜。最好系统固态,数据机械或者其它可靠备份。我不喜欢云备份,喜欢路由器挂硬盘,速度快不用充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疫情公司笔记本三星固态长时间不通电数据没了。。。HD断电保存时间可能长些。另外磁盘数据恢复技术和工具主 ...

正常,ssd数据保持期2xnm mlc通常在一年左右,1xnm mlc 通常在大半年左右,1xnm 平面tlc通常不超过半年,指正常存放。3d tlc应该长一些,但是我仍然认为不应存放超过半年,至少每个月通一次电,2~4小时以上,让固件自己刷新一遍。毕竟nand电容那么小,里面充的电子是以个为单位计的,稍微漏点就读不准了。。

网友:
用SSD就必须时刻准备丢数据

网友:
你买棒子的MLC棵粒要相对好一点,如果买其他杂牌的哪真不好说了

网友:
搞个nas备份

网友:
固态我只用来做系统盘

网友:
主要是数据安全,不是寿命问题。

网友:
重要数据备份到云端?那还是重要数据么。

网友:
自从用了Onedrive,就再也不担心资料丢失了,但是我用过的电脑,固态硬盘从来没坏过啊。惠普笔记本,戴尔笔记本,戴尔台式机,都没坏过

网友C:
看来那些用苹果电脑的人,资料都是不重要的,哈哈

网友:
一般笔记本装一固态一机械,数据保存在机械盘,软件装在固态盘……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SSD比较容易坏。

网友:
系统使用SSD,数据使用机械,通常的做法也印证了:ssd快,但是不够 可靠,机械可靠,但是不够快

网友:
知名笔记本厂商拿到的闪存颗粒不是一般SSD厂家可比的   特别是可靠性那块

网友D:
15年买的tp e440
机械硬盘  西数500g 5400转  使用共6324次,累计20529小时
固态盘光威120G
到现在还没事人品不错

编辑:增加购买信息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年买的tp e440
机械硬盘  西数500g 5400转  使用共6324次,累计20529小时
固态盘光威120G

奇怪,固态盘也能看到次数和小时,分别是5449次,2348小时。固态盘晚买大半年,这个次数应该是对的,不过这个累计时长比机械盘少那么多真奇怪?固态盘装系统和软件。
是软件这些参数不对?还是固态盘只是累计读写的时间,而机械盘把空转时间也算上?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不知道稳定性如何,2年前,公司配3台电脑,东芝固态(系统盘)+机械,有2台用了1个星期就坏了,另外一台用了3个月也坏了,后面全部把固态硬盘撤掉了。还是机械硬盘可靠性高,我很多10多年的旧硬盘都没坏过,只是用新的换下来丢一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那些用苹果电脑的人,资料都是不重要的,哈哈

兄台,水果家有iCloud和iTunes,还有很牛逼的Time Machine .

网友:
不管怎么说,固态是趋势啊。就那个机械叠瓦盘。资料必须双备份。

网友F:
买固态还买杂牌的心真大。

网友:
平时开发机用SSD,NAS用机械硬盘备份,完美,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来那些用苹果电脑的人,资料都是不重要的,哈哈

Time Machine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水果家有iCloud和iTunes,还有很牛逼的Time Machine .

那难道电工都是不会备份的吗? 我从15年开始,全部只有SSD,没碰到过问题,实际上我用机械盘时也没用坏过。

Time Machine 是一种备份方式,这并不表示苹果认为SSD存储数据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Time Machine了解一下

实际上很多人还是没有用这个的,电工还是自己备份的,比如git,或定期打包等。

PS:主力机用过一年mbp的路过。。。

网友:
有过U盘莫名其妙的坏过的经历,无论存储设备采用什么先进技术,重要资料,尤其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要用多种途径做好备份。

网友:
主要是数据安全问题,跟你所谓的使用寿命没半毛钱关系。
万一重要数据没有备份,硬盘坏了,机械硬盘能够恢复,SSD没办法,就这一点就决定了很多地方不能用SSD。

网友:
系统盘用ssd,速度快,资料放机械盘,相对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买固态还买杂牌的心真大。

兄弟,在 SSD 很贵的那个年代,给老婆看韩剧的电脑会买很贵的牌子货吗?

坏了再买一个便宜的,系统重装就行了。

网友:
我怀疑楼主是来钓鱼的

网友:
买了个杂牌的SSD,用了3个月开始电脑卡顿,慢慢的越来月严重,数据都还能拷出来,不过卖家服务还好,换了个新的,用了5个月又开始卡顿,数据还是可以考出来,卖家又换了个新的,

网友I:
想买个 2T或者1T   移动硬盘 做数据部分,      至少10年内不用担心数据丢失,每半年备份下数据

有什么好推荐的?

网友:
云端啊,现在哪一个云端可靠,免费的基本没,付费的嘛空间也不够你用。
除非所谓云端是自己另外搭一个由机械硬盘组成的。

当然机械硬盘也是有苦逼的情况,例如我14年买的笔记本,已经坏过2次希捷(坏道)

网友J:
intel545s, 用了2年,坏了。官网查了是正品,原来保修说得如何如何省事,真坏了要这要那的,拉黑。。
机械硬盘,希捷一生黑,西数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intel545s, 用了2年,坏了。官网查了是正品,原来保修说得如何如何省事,真坏了要这要那的,拉黑。。
机械 ...

希捷一生黑 +1

网友:
前几天翻出了4.3G的希捷和2.5G的昆腾大脚,仍然能使用。

网友:
参考U盘啊,用着用着就挂了,以前听他们生产U盘的人说NAND出厂就有或多或少的坏块是正常的,使用过程中也会有坏块产生所以生产的时候需要预留一定的区域作为坏块的替换,,,备份区域大感觉寿命长,备份区域少很快就坏了。

网友:
SSD的数据是会放时间长消失的,新的TLC和QLC一般温度较高的环境下可能几个月就会消失喽,所以需要常常开开机通通电,让固件重新写一下数据,确保不丢失才行
SSD故障一般是致命的,坏了就完蛋,而且一般来说寿命比硬盘短。如果你平时开电脑就是看个新闻,那可能10年也不坏,如果是高清电影爱好者,天天下片,可能几个月或几年SSD就会毫无征兆的坏掉

网友:
ssd 用的少, 见过一次坏的就是苹果笔记本的,还好资料考出来了,苹果换了个新硬盘,都过去好几年了,机械硬也坏过,离谱的是机械盘坏了放那里,过几年拿出来试了下又能用了

说起来SSD好几年没有备份了,这星期就备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买个 2T或者1T   移动硬盘 做数据部分,      至少10年内不用担心数据丢失,每半年备份下数据

有什 ...

我用西数的 my passport ultra

网友:
苹果笔记本和工作笔记本都是SSD,好多年了,从没坏过

网友:
希捷一生黑,西数没坏过+1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看了各位回复总结了以下几条:SSD一定要用品牌 如三星 买最贵得;数据存储及时备份,

网友:
很好的参考,最后以lz反转结束

网友:
去年,我坏了一个用了4年的浦科特SSD(电脑每天使用),一个用了3年多的西数红盘(NAS一直通电),一个2年多的西数蓝盘(备用电脑,极少开机)。
现在有东西要备份的,在本机电脑存一份,在备用电脑的2个硬盘都存一份。

网友:
11年买了一块三星850 pro 128g装系统,现在还在跑,还没出现过数据丢失,系统不行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在 SSD 很贵的那个年代,给老婆看韩剧的电脑会买很贵的牌子货吗?

坏了再买一个便宜的,系统重装 ...

对的,如果存储不重要的东西无所谓,当然坏了也别抱怨。
不然买个杂牌的用一段时间坏了然后来说固态不行那就真是.....

重要数据存储还是买大牌的固态,当然最好加上NAS或是云备份。

网友:
你是没踩过坑,手上的固态坏了2个了,机械没坏过。

网友:
机械盘都是大厂的。固态盘各种小厂盘满天飞,可能这就是原因。如果固态是三星,镁光,intel之类的原厂盘,质量可以。其他小厂质量不咋地。这几天刚坏了一块东芝闪存的。

网友:
12年的三星64G SSD,还在使用。
另外还有4个MSATA/M.2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上用,没遇到坏的...

网友:
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就坏过两块西数的硬盘,但是用了这么多固态没有一块损坏,第一块是ADATA的120G还是14年买的,写入量已经超PB,到现在还正常使用
我对固态还是保持信心的,但是非原厂的就别考虑了,金士顿的都不会买,更别说什么影驰

网友:
固态怕忽然断电,所以笔记本用固态相对而言安全很多。我碰到SSD挂的都是台式机。

网友:
我们项目上用的研华工业级筛选的msata接口SSD,频繁断电测试,坏了一堆,现象就是里面东西都没有了,只有重新格式化,重装系统。更别说民用级的什么浦科特的盘,坏的更频繁。

网友:
我看法如下:
1. 机械硬盘自身足够稳定和长寿,但SSD的稳定性需要外部电路保证,寿命需要均衡算法保证
2. 机械硬盘入门门槛高,所以大厂比较多,稳定性也有保证。SSD入门门槛低,所以低劣货烂大街
3. 出故障后,机械硬盘恢复数据的可能性,远远高于SSD。SSD丢了就真可能找不回来了,参考这个: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533-1-1.html

总的来说,只要设计合理,不会出现无故丢失数据的情况,那SSD是没问题的。上面有人提到的苹果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买个 2T或者1T   移动硬盘 做数据部分,      至少10年内不用担心数据丢失,每半年备份下数据

有什 ...

半年? 看看我是怎么备份的。

第一、代码随时备份,每更新一个版本,git提交一次,并同步在家里群晖上面部署的gitlab上面一份,再同步到gitee上面一份。

第二、工作目录,每周回家(周末才带电脑回家)用FreeFileSync同步一次到群晖。

第三,每月把当月的工作目录,加密,压缩,打包,备份到群晖,同时自动备份到百度云。

第四,定期把群晖备份每月打包的文件备份到移动硬盘。

网友:
你说的都是正常使用的情况,,如果碰到突然电源坏了,突然断电,SSD有可能就坏了

我的SSD在一次拷数据中,估计东西太多,时间太久,,突然就挂了 。我的资料全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数据,机械500,固态5000,这是起步价

这是在数据可以恢复的情况下,如果存储颗粒烧毁情况下,无法恢复了,数据又很重要,这就没法估量了。。。。

网友:
SSD做系统盘,最好是买带缓存那种SSD

网友:
绝大多数时候机械盘坏之前有征兆,而且一般坏一点可以恢复绝大多数数据
固态盘基本坏之前没征兆,而且坏的彻底

网友:
今晚上就遇到了,笔记本用的SSD盘,更新文件后重启怎么也找不到硬盘,一顿折腾,无济于事,怀疑挂了,急忙到京东搜机械硬盘,准备提交定单时,按了一下开机键,嗨!神乎乎的开机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重要资料双备份,用外接移动硬盘。雷劈了,也还有一份

因为,有一次用金士顿的固态丢盘了。现在我电脑里面三块全是固态,都是三星或者intel。其他都不考虑。

网友:
工作电脑——局域网——35¥小主机升腾945——————————外网(zerotier one穿透)————————————蜗牛星际——局域网——家里工作电脑。

重要资料,4个地方存放,用freefilesync同步,至于SSD和HD的安全性?呵呵,从来不关注,只要用起来顺手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累不累啊它们都是辅助我的工具,别把我搞成它们的奴隶,那就本末倒置了。

网友K:
有人说,不通电的固态,100天后就会有数据丢失,我是不信。这么脆弱?还说不通电,高温是固态的致命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说,不通电的固态,100天后就会有数据丢失,我是不信。这么脆弱?还说不通电,高温是固态的致命弱点。 ...

靠栅极电容存着电维持   生产工艺追求高密度性价比,绝缘层漏电越来越容易。  跟固态突然挂掉一样。属于概率统计,并非一定发生。

网友(2020-12-20):
引用 网友C:
看来那些用苹果电脑的人,资料都是不重要的,哈哈

感觉苹果的质量就是好些

网友:
SSD,眼睁睁的看着桌面数据少了几个文件夹,使用软件恢复里边的的文件,结果恢复出来都没办法使用,所以下了决心搞nas。

网友:
个人999.99%没有修复过数据,所以坏了能修复就是伪命题

寿命确实不用担心,不要让SSD剩余可用过底,如果存满数据,只有1G可用空间了,这样的话,很容易坏。

网友:
有限次 擦写不说    就拿格式化来讲,机械盘 误格式化可以恢复, 固态  无解

网友:
还真没用坏过SSD。三星 东芝 INTEL。

网友:
系统和软件安装在固态硬盘里面,数据和资料存放到机械硬盘,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即便坏了损失也不会太大。

网友:
不解释,就说一句,云端的存储硬盘没有使用固态的。

网友:
你们忘了吗? 前两年东芝的ssd不是出过一次普遍性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