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JLC的gerber处理塞孔和不塞孔是否有依据?

楼主(2020-08-06):
正常这种,两面都是焊盘,中间打的小孔,用来灌锡的,应该处理成不塞孔吧。
之前也投了七八次类似的板子了,都是处理成不塞孔,这次处理成了塞孔了。。。

我今年就这么一次没有花3元确认生产稿,就又给我搞错了。之前花了3元确认生产稿,反而都没弄错。

客户编号:86180A,订单Y204。

(花了一天把板子从10.2x87缩小到10x8.7,想享受一下50元的特价四层板优惠,结果被告知拼板生产的板子不能享受50元特价。。。一天白干了)
白干了就算了,还给我搞错了。。

网友:
实物拍照下。

网友A:
小小孔是via吗?用pad就不会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孔是via吗?用pad就不会塞油

gerber文件里面pad和via,打在大焊盘上后,是没有区别的。

我这个是pad。

楼主:
还没拿到实物,还没发货。

但从gerber的ok工程稿上看,肯定是糟了。

楼主:
深深的感受到 人气大不如前。。。

网友B:
标准做法是自己出gerber, 这样出错概率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做法是自己出gerber, 这样出错概率会少很多

就是出的gerber

我从来不发源文件的,塞孔层是JLC自己加的,自己出的gerber上并不体现塞孔层

网友C:
不可能的。 出gerber  , 除了扩孔之外。  jlc 不会进行修改。    除非是 特别容易看出来的问题

网友D:
难道又又又喜闻乐见翻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 出gerber  , 除了扩孔之外。  jlc 不会进行修改。    除非是 特别容易看出来的问题 ...

怎么可能不修改:

接到GND的焊盘的开窗,JLC会把它改小,比如让0603 0805的两个焊盘看上去一样大。

LQFP TSSOP之类的芯片,就算你做了开窗与焊盘等大,JLC也会人为的把开窗变大一些些。

内部过孔阵列有时候也会手误,把它变大变小,比如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711-1-1.html

还有,固定螺丝用的焊盘,有一次我特意盖上绿油,放置拧螺丝时候产生锡屑,结果gerber工程自作聪明的帮我开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又又又喜闻乐见翻车啦

最近两个月被搞错翻车太多次了。。。一言难尽了。。。

网友:
每次掏3元钱。 确认 ok文件 在进行生产吧。

网友E:
Gerber文件应该不会出错,在pad/via属性上没有选盖油就不会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erber文件应该不会出错,在pad/via属性上没有选盖油就不会盖

楼主说的是塞孔,不是盖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塞孔,不是盖油吧

说的是塞孔,
不是盖油。

塞孔层是生产环节加的,pcb导出gerber的时候,没有塞孔层。

网友D:
来个实物图片我们开心一下

网友G:
我认为可能和你的孔径有关系,太小了想不塞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可能和你的孔径有关系,太小了想不塞都难啊。

我又重新投了一次板,这次没塞了。
说明JLC的gerber处理的塞孔不塞孔并没有标准,纯看概率。

网友H:
沒看懂,jlc 有塞孔工藝?
我做塞孔工藝的板子(樹脂塞孔),打一次樣要好幾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看懂,jlc 有塞孔工藝?
我做塞孔工藝的板子(樹脂塞孔),打一次樣要好幾千。。。 ...

一直都有

CAM文件里面 都有一个独立的层,叫sk层,就是sai kong的sk,塞孔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有

CAM文件里面 都有一个独立的层,叫sk层,就是sai kong的sk,塞孔层。

據我所知,只有在非常小的 BGA ,譬如 0.35mm、0.4mm pitch 的情況下,BGA 焊盤要用到 盤中孔、盲埋孔,才需要塞孔。。。
JLC 工藝也支持 0.35mm、0.4mm pitch 的 BGA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據我所知,只有在非常小的 BGA ,譬如 0.35mm、0.4mm pitch 的情況下,BGA 焊盤要用到 盤中孔、盲埋孔, ...

塞孔的作用是,防止背面洗板的时候,洗板水渗透到正面,造成正面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实物图片我们开心一下

不该塞的,被绿油塞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该塞的,被绿油塞了。

你這就是蓋油而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據我所知,只有在非常小的 BGA ,譬如 0.35mm、0.4mm pitch 的情況下,BGA 焊盤要用到 盤中孔、盲埋孔, ...

是的,我也是只知道这种的树脂塞孔。
普通板除了盖油也能做塞孔?
期待嘉立创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
我最近对上过SMT的板子进行批量返单时很不爽。分板孔还在!这真是个糟糕的分板孔,都是打在板子螺丝固定孔旁边。很不喜欢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這就是蓋油而已啊。。。

JLC管这个叫塞孔。

等老板出来讲解了。

楼主:
售后确认是他们工程搞错了,已经同意退货退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两个月被搞错翻车太多次了。。。一言难尽了。。。

您好,非常抱歉!
这款板在收到您的实物图片确认后,售后就回复了是我们工程资料做错,并已作退款处理了。
已通知工程主管后续加强内审,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网友:
真的翻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有

CAM文件里面 都有一个独立的层,叫sk层,就是sai kong的sk,塞孔层。

兄弟 塞孔层    是 啥意思???

如果没有塞孔层 ,直接用阻焊开窗不就就行了???

以4层板为例子:

gerber 只出 如下几层:

top copper
top silk
top 阻焊

l1
l2

bottom copper
botom   silk
bottom  阻焊

board outline

drill 层
------------------------

如果你的螺丝孔 里面都不要由绿油。  那就把整个 大螺丝孔进行 阻焊开窗。

基于什么考虑或者原因,lz 的板子一定要出塞孔层????  请lz 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塞孔层    是 啥意思???

不是我的板子需要塞孔层,是JLC的所有工程处理里面都有塞孔层,(过孔开窗除外)。
这个但凡你看过JLC的ok文件夹的gerber文件你就知道了,有个文件名字叫sk,没有后缀,可以用CAM350导入打开。你自己从AD之类的软件导出的gerber文件是没有塞孔层的。

只要过孔是盖油的,JLC都会给加塞孔工序,目的应该是防止盖油盖的不够,额外再加一道工序,防止出现孔口发黄(猜的),另外还有防止洗板水渗透到板的另一面的作用。

另外四层板在JLC的工程文档中,是11层:
4个铜层,2个盖油层,2个丝印层,1个外框,1个打孔层,外加1个塞孔层。
4+2+2+1+1+1=11层。
如果有Vcut,会多一个vcut层,就是12层。

楼主:
2个月被各种供应商弄错了十几次。。。

而且没有一次是我自己的错。。。

人心浮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塞孔层    是 啥意思???

https://www.mr-wu.cn/cam-350-download/

CAM350 建议下载12.1版本,

12.2版本我试过,不好破解。

网友C:
jlc 这次弄错了。   既然jlc转生产gerber故障是随机的。 3元应该免费,让客户自己在付款前检查一下 ok文件夹的gerber。

不知道 jlc为什么不去这么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jlc 这次弄错了。   既然jlc转生产gerber故障是随机的。 3元应该免费,让客户自己在付款前检查一下 ok文件 ...

免费的话我也不考虑用。没那个闲功夫顶着那玩儿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免费的话我也不考虑用。没那个闲功夫顶着那玩儿看。

用不用是 顾客自己的选择。  是否能免费提供,是商家的抉择。  既然 容易出错。 在订单付款前 应该提供免费确认工程资料的 权限。   付款后生产,可以做免责声明。   如果顾客生产的板子出错(是否盖油)。 顾客自己承担损失。

这个就是一个天平。大家都得有责任

网友:
只玩过 盖油  不盖油  没玩过塞孔这么高级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c 这次弄错了。   既然jlc转生产gerber故障是随机的。 3元应该免费,让客户自己在付款前检查一下 ok文件 ...

我的建议是:

带工艺边的所有样板和所有批量订单,都应该免费+强制确认生产稿。(带工艺边的样板本来就贵,不属于特价范围)

5元 10元 30元这些样板确认生产稿还是得加钱,本来就是亏本在做。

网友(2020-09-13):
嘉立创的过孔只能盖油啊,啥时候能塞孔了?

网友:
嘉立创还可以塞孔?

网友:
应该算是塞绿油,和树脂塞孔需要区分一下,根本是两种工艺,差价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