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颗风扇用低成本mcu(带触摸按键检测)

楼主(2020-08-06):
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一颗风扇用低成本mcu(带触摸按键检测)

网友:
之前大家都推荐合泰的

楼主:
百度了下,合泰、义隆都有touch mcu。比如,Holtek新一代BS83xxxC系列Touch Flash MCU。谢谢二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合泰、义隆都有touch mcu。比如,Holtek新一代BS83xxxC系列Touch Flash MCU。谢谢二楼

何止这个  基本只要做8位机的 都有触摸芯片。

网友:
找赛元的

网友:
赛元,最适合

网友A:
找下艾普特,32位的,20脚含税也就0.4左右。带触摸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艾普特,32位的,20脚含税也就0.4左右。带触摸检测。

0.4,这么便宜?立创批量价1.83

网友A:
引用 楼主:
0.4,这么便宜?立创批量价1.83

你量多大?
500K以上,0.45左右。 普通量0.6-0.7是可以的。你可以私信我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多大?
500K以上,0.45左右。 普通量0.6-0.7是可以的。你可以私信我你的联系方式。 ...

谢谢。是在帮客户评估方案,看是不是需要省掉一颗mcu。这么便宜的话,就没必要了。看来立创上面的批量价水分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0.4,这么便宜?立创批量价1.83

搜了半天(艾普特) 原来是爱普特
深圳市爱普特微电子有限公司
补一下连接
www.aptchip.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半天(艾普特) 原来是爱普特
深圳市爱普特微电子有限公司
补一下连接

不找代理你根本拿不到那个价格。除非你量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多大?
500K以上,0.45左右。 普通量0.6-0.7是可以的。你可以私信我你的联系方式。 ...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  xly 是否开始用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怎么样?  xly 是否开始用上了?

我这里出货一个月1KK左右。主要用在TWS,小家电。应用在家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工业或者复杂环境,暂时还没有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出货一个月1KK左右。主要用在TWS,小家电。应用在家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工业或者复杂环境,暂时还 ...

TWS是什么缩写 科普一下  ,另外仿真使用JLINK 仿真器是否可以?

网友C:
我家在卖这个不错,除了没A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量多大?
500K以上,0.45左右。 普通量0.6-0.7是可以的。你可以私信我你的联系方式。 ...

有这么便宜?那其他品牌可以死光了,你能做到这个价格,自己打丝印都可以赚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便宜?那其他品牌可以死光了,你能做到这个价格,自己打丝印都可以赚死。 ...

感觉你需要可以给他点费用  在他那里拿货了

网友:
拿到这个价格,早就发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需要可以给他点费用  在他那里拿货了

有需要可以私信,正规代理,正规增值税票,正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便宜?那其他品牌可以死光了,你能做到这个价格,自己打丝印都可以赚死。 ...

有需要可以私信,正规代理,正规增值税票,正规公司。

量大价格还可以谈。

网友:
RISC-V的方案这么便宜了,因为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可以私信,正规代理,正规增值税票,正规公司。

量大价格还可以谈。 ...

有兴趣啊,不知道用来实现像ipod class那样转圈的方不方便。

网友:
发不了私信呢

网友:
你设置了只接受好友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可以私信,正规代理,正规增值税票,正规公司。

量大价格还可以谈。 ...

3个以上串口,可以iap,便宜的有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可以私信,正规代理,正规增值税票,正规公司。

量大价格还可以谈。 ...

你说的是8PIN 的MCU?

网友:
0.4 实在超乎想象,怪不得几个认识的芯片代理商几年下来不是换奔驰就换宝马的

网友:
应广的子品牌,池州芯达电子。电容触摸单片机,我记得应该是两三毛一片。

*********************************************************
型号:MCU39X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8PIN 的MCU?

20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可以私信,正规代理,正规增值税票,正规公司。

量大价格还可以谈。 ...

你是VIP帐号,还设置只能接收好友私信,VIP级别不能加好友,私信就别想了,没人能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下艾普特,32位的,20脚含税也就0.4左右。带触摸检测。

这价格真是好啊,型号是APT32F003 么?能替换STM8S003么?

网友:
回楼上,引脚兼容,软件不兼容

网友:
32位,20pin,含税,带触摸检测,0.4元 。实在想不出怎么运作的。

网友:
问了一下其它代理商,报价是这个价格的3倍,比XX商城便宜。

网友E:
爱普特的单片机有兴趣,怎么联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爱普特的单片机有兴趣,怎么联系你?

你找10楼要点零头估计够你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10楼要点零头估计够你用的了

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多大?
500K以上,0.45左右。 普通量0.6-0.7是可以的。你可以私信我你的联系方式。 ...

你好,私信发不了,怎么联系你?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出货一个月1KK左右。主要用在TWS,小家电。应用在家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工业或者复杂环境,暂时还 ...

32位,20pin这么便宜,有ad么?
我们也做tws充电仓部分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带触模的mcu芯片还要1块多。

网友(2021-04-12):
mask mask mask mask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C:
我家在卖这个不错,除了没AD。

现在货源如何?价格如何?有意向

网友:
国产MUC做不起来还是有原因的。。。。太卷了

网友F:
辉芒 几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辉芒 几毛

涨价了,带触摸的也要1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