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主机想换个500W的电源,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型号推荐?

楼主(2020-08-06):
旧的是320W,带了显卡(GTX750TI)后好像不太稳定。想换个功率大点的试试。

网友A:
PC电源是不是12V的电流大小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电源是不是12V的电流大小最重要?

5V也重要

网友:
PC电源我只选台达

楼主:
上闲鱼,看看二手。

网友:
服务器拆机的。。。。

网友:
个人建议,选选安胎客,海韵,海盗船,或者evga按顺序考虑。我用的是evga g+

楼主:
闲鱼上安钛克 VP550P, 卖125元包邮,广州寄出。

网友B:
二手长城巨龙1250W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长城巨龙1250W 你值得拥有

不需要那么大功率吧

网友C:
前段时间闲鱼捡垃圾,振华冰山金蝶550w剪线的50包邮。回来焊上输出线正常,没翻车。80金牌llc+dc2dc架构,单面板做工一般,好在电容mos管等零件用料还不错,便宜好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5V也重要

你扯淡吧。现在的主板供电5v几乎不走了。新的规范直接去掉5v了。5v目前只用在ssd上。好几年前5v负载还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那么大功率吧

二手价格差不了几块钱,我买的时候才1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闲鱼捡垃圾,振华冰山金蝶550w剪线的50包邮。回来焊上输出线正常,没翻车。80金牌llc+dc2dc架构, ...

现在主机电源基本都是主动式PFC为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扯淡吧。现在的主板供电5v几乎不走了。新的规范直接去掉5v了。5v目前只用在ssd上。好几年前5v负载还比 ...

嗯,最新不了解。12V再稳压比较稳定,线有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机电源基本都是主动式PFC为主吧

主动pfc是默认配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最新不了解。12V再稳定比较稳定,线有接触不良。

想买便宜的鑫谷gp600g,gp700g,我记得是半桥驱动的,稳定性和纹波小。或者想更便宜gp600p,这个是llc谐振的,纹波和抖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价格差不了几块钱,我买的时候才158

长城巨龙1250是挖矿机专用电源吗?尺寸是否符合:W×H×D: 150×86×1X0mm。据说风扇噪声很大。有的还说没有CPU4+4电源线。基本是显卡线。

网友B:
我不知道是不是挖矿电源,尺寸可以直接装在我的电脑机箱(联想 二手),我想应该是通用的PC电源,长一点而已,声音跟我的以前的300W电源差不多,声音不大。电源线可自己插的,我的4代I3 的板都可以插。

网友:
JD刚买了一块振华500W的

网友E:
找大品牌电源,二手的也不错。
前两年电脑偶尔出现死机、蓝屏的情况,开始以为是硬盘寿命将近……后来换了个新硬盘,发现也没多大改善,在排查时发现电源输出电压有点偏低,然后就换了二手的电源……感觉就像是新换的电脑一样,速度快了,也很稳定。而且电脑系统并没有重装

网友F:
最开始用350W的大水牛,带GTX750+I5 4950夏天开机用不了多久就死机了,后在JD上买的台达 650W的花469块换上再也没死过机有四年多了,就是感觉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是不是挖矿电源,尺寸可以直接装在我的电脑机箱(联想 二手),我想应该是通用的PC电源,长一点而 ...

看资料介绍好像不错,不过这个功率才卖这个价,不知道有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开始用350W的大水牛,带GTX750+I5 4950夏天开机用不了多久就死机了,后在JD上买的台达 650W的花469块换上 ...

750才75W功耗,650W电源,真大才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大品牌电源,二手的也不错。
前两年电脑偶尔出现死机、蓝屏的情况,开始以为是硬盘寿命将近……后来换了 ...

嗯,电源真是好重要。特别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买便宜的鑫谷gp600g,gp700g,我记得是半桥驱动的,稳定性和纹波小。或者想更便宜gp600p,这个是llc谐 ...

我的台式机 鑫谷GP700黑金版, 带2600X+RX580(或者GTX1070)AIDA64+甜甜圈烤机很稳定.
当然我没有专业工具做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想买便宜的鑫谷gp600g,gp700g,我记得是半桥驱动的,稳定性和纹波小。或者想更便宜gp600p,这个是llc谐 ...

https://item.jd.com/984222.html#crumb-wrap

gp600g模组和gp600p都是LLC,买过gp600p,8个月多开机一声响,有火光,5年质保换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jd.com/984222.html#crumb-wrap

gp600g模组和gp600p都是LLC,买过gp600p,8个月多开机一声 ...

好吧,看来缩了,我记得是半桥的。我17年整了俩600p,这货超频非常烂,我开始还以为主板和cpu不行,后来我发现这货的稳压超级垃圾,给12v加了几万uf电容终于稳定了。看起来稳压不行是llc的通病,顶级超频玩家都是用的全桥电源,llc真的入不了他们的眼。但是llc的价格是半桥都要吃灰的节奏。像丐中丐b350,mos和电感手动加散热片,120水冷+万转暴力扇压1700,能顶到1.404v 3.9g(垃圾体质),波动范围大概1.398到1.42v,而加电容前能从1.38波动到1.43。

不过llc的优势也极度明显:极度省电。效率稍微优化优化中等负载轻松飙93%以上,根据我的实测数据,航嘉磐石双路服务器电源带双路1366空载最低150w,满载550w,换成gp600p空载我记得是120w,满载350w。。。。指电源插座输入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资料介绍好像不错,不过这个功率才卖这个价,不知道有什么缺点。

用来快1年,暂时没发现有什么缺点,当时升级电脑的时候下狠手买的,CPU换了E3-1230 V3,加显卡RX580,游戏不经常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快1年,暂时没发现有什么缺点,当时升级电脑的时候下狠手买的,CPU换了E3-1230 V3,加显卡RX580,游 ...

CPU和显卡都换了。倒不如重新买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看来缩了,我记得是半桥的。我17年整了俩600p,这货超频非常烂,我开始还以为主板和cpu不行,后来 ...

GP600G是京东销量第一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GP600G是京东销量第一的电源。

便宜和效率高是硬道理啊。如果24小时不关机,主机平均功率100w,一年下来可是能省至少87度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和显卡都换了。倒不如重新买主机。

换的都是二手的,还能接受吧,换整机太贵了

网友:
我也是推荐台达。

网友:
电源很重要,建议买大牌子的电源。不要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