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平板电脑OTG口作为host的时候仍然给它充电

楼主(2020-08-06):
项目需求要给指定的平板电脑做一个扩展背夹,需要外接键盘和USB摄像头并且不间断工作,手机是OTG接口,外接设备只能将OTG配置为host,现在我是用USB2514做了一个usb-hub来外接设备目前都已正常使用。
外接设备是需要持续工作的,不方便拔出hub转成device模式为平板充电。

请教下坛里的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平板还是带有Qi无线充电的,本来还指望能用无线给它充电,结果测试发现,OTG作为host时无线充电也失效....

我在想USB有没有类似网络的交换机(不是hub),或者device-device的桥接芯片,手机和外挂设备都以device模式挂在上面,然后他们之间还可以正常通讯。

之前在论坛里搜索,有坛友提到过用两个host控制器CY68013背对背连接,不知道是否可行,两边USB device设备能否正常协商通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1223-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7213-1-1.html

网友A:
如果可以,换个typec 接口平板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换个typec 接口平板的试试

问题就在这个,这个不能换了,平板是有特殊功能的,用户指定

网友:
不靠谱 驱动搞不定的
不如换蓝牙键盘 wifi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个,这个不能换了,平板是有特殊功能的,用户指定

客户自己指定的就叫客户自己解决呗

网友:
不能既接设备又充电的
另外加一块充电板,直接对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自己指定的就叫客户自己解决呗

你这个属于,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平板是定制的,已经批量在使用,不可能再去改硬件。
android系统固件也是需要定制的,我们还尝试建议用户换个samsung或者huawei的高端平板,但是samsung和huawei都不可能为了用户需取修改android固件,root都不可能

网友:
把电源口改成usb不香吗?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