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的所有嘉立创扩展库后续必须先购买后使用!

楼主(2020-08-06):
嘉立创将开始推动私有库存进程,从本周6开始,嘉立创备份的所有扩展库必须先购买后使用
对于客的好处:
1)成本低,你可以批量购买后续慢慢使用,不用花 样品价,解决了元器件价格高的问题
2)解决了没有库存的问题,这是客吐槽最严重的问题,设计时还有库存,到下单时没有,样板有库存,到小批量使用就没有,后续你必须先购买后使用,先备货对你个人来说就不存在缺货的问题

对于客的不好处:
1)原来基本上很顺的下单,如果你没有提前备库存,你下单到了一半的然后没有办法往下 继续走下去,只能先保存草稿,然后先到私有库存进行备货,再接着下单
2)原来付一次款就行,现在拆开要付两次,就是备库存必须单独付款

网友A:
是不是会存在 上料 损耗的问题

网友B:
购买数量有MOQ吗?假如我这个是样板试验用的,试验有可能并不完美甚至完全失败, 那么这个料以后基本不此使用了,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买数量有MOQ吗?假如我这个是样板试验用的,试验有可能并不完美甚至完全失败, 那么这个料以后基本不此使 ...

可以共享出来,如果有其它的客户需要这个料,嘉立创会找你买过来然后忈给其它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会存在 上料 损耗的问题

暂时只有最小出货数量上飞达,但没有算损耗,后续跟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共享出来,如果有其它的客户需要这个料,嘉立创会找你买过来然后忈给其它的客户! ...

共享的方法 算一种投资么?即使自己用不上,又觉得 比较看好的芯片,是不是就可以收入自己的扩展库里面,共享出去获取收益

网友B:
我暂时凭空想象,这种体验并不友好,操作麻烦之外,还占用资金,小批量当然没所谓,但对于样板来说,最重要的是快,省事,操作越简单越好,相对来说,器件价格并不太敏感,所以这显然违背了样板打板的初衷。为了解决小批量缺料,显然两种方式并存比一刀切要来得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暂时凭空想象,这种体验并不友好,操作麻烦之外,还占用资金,小批量当然没所谓,但对于样板来说,最重要 ...

也是无办法的办法,最不好的体验是缺货导致焊接不了,养成客提前备料习惯,就算你发给任何一家焊或自个手焊也必须先备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无办法的办法,最不好的体验是缺货导致焊接不了,养成客提前备料习惯,就算你发给任何一家焊或自个手 ...

我焊个样板, 你让我备一盘料,
我要焊批量你现在又不能全贴, 而且焊接数量有限制,
找其它贴片厂去批量焊接, 我备的这一盘料又不能提货, 还要再去买一批
这操作实在有点蛋疼
在能全贴和能批量以后, 这样的做法还能接受

网友:
那还是尽量用基础库,用扩展库会麻烦许多。
我个人觉得即使单价高,也比买上那么多料存着好,因为省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焊个样板, 你让我备一盘料,
我要焊批量你现在又不能全贴, 而且焊接数量有限制,
找其它贴片厂去批量焊 ...

备不用备一盘,只是你可以提前买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基础库也有料老是缺货

网友E:
提前购买备料, 要是任意型号就好了.  提前还要是扩展库, 是有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基础库也有料老是缺货

基础库未来也放开你自行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前购买备料, 要是任意型号就好了.  提前还要是扩展库, 是有点蛋疼.

后面可以任意备料

网友:
样品的smt感觉是越来越慢了

楼主:
前几天坏了一条线,所以你们就有速度上的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情况是,基础库也有料老是缺货

您好,基础库目前上架的器件都有充足数量可以使用。

  如有基础库里面的型号缺货,此型号在正规的渠道可能都不好买。

网友:
那可以边下单边买吗

网友F:
这个决定非常精明!把杠杆转移到客户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决定非常精明!把杠杆转移到客户头上!

不是精明,而是回归到客备料的正常流程

网友G:
我贴个5个,需要买一盘???
晕,看来要告别SMT了

网友:
看来有的朋友理解错了,对于自己经常用到的型号,自己备货就很好,而不是必须买一盘。。。

网友:
我支持楼主,有的厂家已经在这么做了。自己备货,作为库存放在你们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贴个5个,需要买一盘???
晕,看来要告别SMT了

如果我们有库存你也可以备5个,如果你认为你一个月用50个又担心没货,你就备50个,如果我们没货你要我们采购,则必须最小包装备!

网友H:
自己提前订货可以接受,但是只是打个样2片板子。买这个元器件就要4W多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提前订货可以接受,但是只是打个样2片板子。买这个元器件就要4W多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这种是预订,我们也没有,所以只能整盘买过来后面分享给其他客户,不然只能寄货

网友:
能不能样板和批量分开?     样板不用提前备料,有的时候就是做实验,下次可能就不用了,除非都能回收掉。批量备料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有库存你也可以备5个,如果你认为你一个月用50个又担心没货,你就备50个,如果我们没货你要我们 ...

也就是说现有的扩展库库存用完后立创不再主动备货了?只有等其他客户备货后分享出来?
现有库存用完后就得整盘备了……

网友G:
如果我自己备货,价格是否和商城类似?或者略高?
有些器件现有的价格远比商城要高,我都整盘备货了,再这么高价就说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自己备货,价格是否和商城类似?或者略高?
有些器件现有的价格远比商城要高,我都整盘备货了,再这 ...

是的,价格以商城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可以任意备料

支持任意备料, 这个好。

没理解错的话,意思是只要某商城有的料,基本上都可以贴了。算是全贴的意思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们有库存你也可以备5个,如果你认为你一个月用50个又担心没货,你就备50个,如果我们没货你要我们 ...

客户A一看某一芯片X需要购买最小包装,感觉用不了放弃了,客户B一看同样芯片X需要购买最小包装,感觉用不了也放弃了....
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客户A、B、C等加起来完全可以购买最小包装的,可是最后只能都放弃了。

JLC自己备货资金压力太大了,用户备货又存在不可预料及时间问题。可不可以类似众筹啊,想用SMT的提前一个月支付1000元备货金,如果想取走备货金需要等一个月,JLC用这个备用金给大家备货保持SMT的正常运转。
或者大家提前一个月提芯片需求,并交保证金,如果够一最小包装了,JLC就进行购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客户A一看某一芯片X需要购买最小包装,感觉用不了放弃了,客户B一看同样芯片X需要购买最小包装,感觉用不 ...

好主意!

但是未必最小采购量要一个包装,商城可以拆零购买的。
可以设定能上飞达的最小采购量,这样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主意!

但是未必最小采购量要一个包装,商城可以拆零购买的。

我们以经规划类似模式上线

网友J:
我只想说SMT的体验是越来越差了,能贴的片数一降再降,各种规矩越来越多

网友K:
有些料可能只用一次就换了,除非家里有矿,不然宁愿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些料可能只用一次就换了,除非家里有矿,不然宁愿不贴

后面料比较丰富,嘉立创备料,客户自行备料,客户共享料,如果都没有的话则允许寄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只想说SMT的体验是越来越差了,能贴的片数一降再降,各种规矩越来越多

数量降是因为产能有限,这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后面产能会极大,体验不好是为了更好的体念做铺垫,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必须要改变一些现状

网友:
太不容易了。共享元件,又像商城运作了。共享了,元件价格变化了,第3客户,必须用共享,还是可重买❓

网友:
我打了好几十次了,只用过一次扩展库。

网友:
看来以后只能买IC回来自己焊了

网友:
目前本来就是只能贴库里有的料呀,缺货的料空着,客户手工补不就行了?完全没必要要客户备料吧。就算客户备料,库里没有的型号不一样还是贴不了。所以感觉这样做完全没意义呀

网友:
有些客户可能在设计时特意选了库里有的型号,这样jlc可以全贴,客户不用手工再补。但肯定也有很多客户的设计用的芯片型号比较特殊,库里没有,这样就避免不了需要手工再补。所以我觉得jlc库存和客户库存都应该支持

网友L:
现在的3D视图和调整元器件方向的功能被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3D视图和调整元器件方向的功能被取消了?

有个bug,会导致一些问题。现在在核查,解决后会尽快重新放出来

网友M:
返单(有拼板),计价错误,已反映给工作人员,不知道修复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返单(有拼板),计价错误,已反映给工作人员,不知道修复了吗

更新已经提交,   更新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更新已经提交,   更新系统了

刚试了一下,还是错误的,而且有邮寄件,但没有显示邮寄界面

网友:
扩展库没有的物料,能不能用客户提供物料?如芯片厂家出的最小包装,非散料。

因为客户本身可能有库存备货,总不能贴点样板又代购一个包装吧。

网友:
开始执行了吗。是不是可以共享加价然后从中赚钱。

网友O:
C99269      TMP102AIDRLR 看存量有5000多片,等加私有库的时候又提示要一次购买3600片。。。看看是不是bug

网友N:
引用 网友O:
C99269      TMP102AIDRLR 看存量有5000多片,等加私有库的时候又提示要一次购买3600片。。。看看是不是bug ...

最少购买的数量是 3.6K.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少购买的数量是 3.6K.

看库存不是本来有5000多片了吗,为啥还要直接一次购买3.6k。。。我要贴200片,一下得先购买3.6k?这个是jlc看里面是有存货的,又不是需要我自己订货

网友:
请看附件图片

网友: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以后只贴电阻电容

网友N:
简单说, 但凡不是嘉立创的库存.  都是需要代购的.

这里也显示了库存提供是  ,

既然是代购性质;  嘉立创就需要从例如 WWW_S.Z.L.C.S.C_COM 这样的供应商那里拿货或者直接从代理商这里拿货,  为了尽可能压低单价,尽可能报价成功, 一般代理商都有个要求的最小采购数量, 一般是一盘.     那么这里的最小采购数量就是3.6K.

系统要求最小数量需大于3.6K,  你输入200, 那么就会报错了.    你也可以输入3.6K,下一步看看. 玩玩流程

网友P:
SMT向来都是难点,尤其是样品的SMT。JLC的模式是颠覆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能这么成功的原因。这种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是快速省事,再者是便宜。对于打样价格没那么敏感,对于工程师的核心痛点也是保证快的同时省事。省事,简单说就是除了必要性的操作,其他的事情越少越好。嘉立创的价值就是做减法,去掉这些影响工程师精力的事情。JLC目前的以及以后长期的核心群体我觉得都应该是打样群体,批量的只是到了那个阶段水到渠成的附加物,虽然从短期利益上并不如此。
1.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小批量导致回头来要做加法,那不如就索性对小批量的做些取舍
2.即便一定要先客户备,也尽可能的简化操作。也就是对于 某商城只要有货JLC没货时,且某商城的库存能涵盖我的需求时,是不是就能做到我不用操作都可。
最后衷心祝JLC越来越好。顺带吐槽一次和你们客服沟通的经历:我曾经有个板子PCB+SMT的,系统显示已经发货,但是里面显示的是连续2天快递员上门,都东西未准备好。然后最终实际发货比页面显示迟了2天。我问客服,客服说PCB确实是做好的晚,所以贴好的晚,页面显示的那个已经进入发货是BUG,实际没好。然后我说晚2天没关系,你们要向你们公司反映下这个问题,因为未发货显示已发货会给客户带来错觉导致错误安排。然后客服在那呱呱的说了一堆,一直在强调他们早就反馈了,是公司迟迟不改什么的。意思就是他们的责任已经尽到了,目前结果就这样,你就先受着吧。话没啥错,就是客服带来的感受不一样,感觉向这个客服对公司这块不满的情绪在对外传递。标准用语不应该是,感谢您的反馈,很抱歉**,之类的的吗。

网友:
做两块样板,非要备一堆多余料,如果你是领导,这个单你会批吗?暂且不说钱的问题,光报销都要走一个流程,不用时间吗?这样板还做不做?
我宁愿样板阶段贵点,省事省时间。
贵公司的做法有点像我们公司的“锁料”的做法,每个重要的客户都有自己的专属物料,即便物料一样的其他客户都不能用(未经允许),但买回来的物料有MOQ,客户的物料无法立刻用完,导致仓库大量积压,每个月都有物料到期要扔。

网友Q:
先买料太坑,公司不允许,没有合同我们财务的钱款申请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买料太坑,公司不允许,没有合同我们财务的钱款申请不下来。

是不是要自已先垫,然后根据发票报销

网友:
需要多备一些物料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买料太坑,公司不允许,没有合同我们财务的钱款申请不下来。

我们会做个合同的功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P:
SMT向来都是难点,尤其是样品的SMT。JLC的模式是颠覆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能这么成功的原因。这种模式的核心 ...

您客户编号多少?我们核查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您客户编号多少?我们核查下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一直存在,是pcb完工后就录入发货,但几天后smt才完工,在此期间会一直显示已发货但未准备好。这是你们内部软件问题,改一下应该就能解决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N:
简单说, 但凡不是嘉立创的库存.  都是需要代购的.

这里也显示了库存提供是 ,

我就需要200个,非要我买3600.用不了的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就需要200个,非要我买3600.用不了的就扔了?

后续可以共享转卖给其它客户!

网友T:
吐槽下,今天用了下才知道。。扩展库需要购买才能用一点也不方便。。以前多顺畅,下好单让采购去付款。
又莫名其妙多了购买材料,,公司的采购单我都不知道咋写了

网友:
弄个模式,让芯片供应商来备料,顺便推广自己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吐槽下,今天用了下才知道。。扩展库需要购买才能用一点也不方便。。以前多顺畅,下好单让采购去付款。
又 ...

我和你一样,以前也是这种模式,现在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昨天做板子还顺利,虽说付款了两次总算可以用,今天就不行了,提示什么意思也看不懂,明天再打电话问问吧。对于我来说这样确实不友好。

网友A:
现在 卡在买器件那里 ,要等财务处理完才行,得两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卡在买器件那里 ,要等财务处理完才行,得两个步骤。

提前备一点,既解决付款的问题又解决下次缺货问题

网友U:
引用 楼主:
提前备一点,既解决付款的问题又解决下次缺货问题

问题是你们现在的定位是样板,我这次提前备的下次打样板又不一定会用,我们小批量每次都会用的你们又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U:
问题是你们现在的定位是样板,我这次提前备的下次打样板又不一定会用,我们小批量每次都会用的你们又不做 ...

在为小批量提前准备,10月右50片100片可能再次放开,最迟也就是明年的事不限数量,双面贴

网友:
双面贴的消息,又要震惊行业了

网友:
推动私有库存还是很赞的。支持

网友M:
我的私有库存300个,但系统显示有240个被占用,我核对了订单,没有占用啊,帮忙处理一下,这个件下单要用,编号126435A

网友:
备料价格不含税,比商城含税价格还高。。。

网友V:
引用 网友M:
我的私有库存300个,但系统显示有240个被占用,我核对了订单,没有占用啊,帮忙处理一下,这个件下单要用, ...

您好,正在核对您的问题点··

楼主:
此方案在修改成为原来的方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V:
您好,正在核对您的问题点··

今天一看,300个都被占用了,其它私有库存件也莫名其妙的被占用了,我没有进行任何SMT下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天一看,300个都被占用了,其它私有库存件也莫名其妙的被占用了,我没有进行任何SMT下单操作 ...

在核查中

网友V:
引用 网友M:
今天一看,300个都被占用了,其它私有库存件也莫名其妙的被占用了,我没有进行任何SMT下单操作 ...

您好,问题已经修理好,请查看下。 如还有问题,请给我电话18676749535。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不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V:
您好,问题已经修理好,请查看下。 如还有问题,请给我电话18676749535。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不便。 ...

谢谢,库存占用的问题解决了,但又出来新的问题,返单到最后一步出现问题
注意:C183188原单是邮寄的,返单也出现是要邮寄的

网友W:
刚做了钢网回来手工贴片,有些有热焊盘的芯片缺料,贴了阻容回来再补焊不好操作,干脆手工贴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库存占用的问题解决了,但又出来新的问题,返单到最后一步出现问题
注意:C183188原单是邮寄的,返 ...

正在处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W:
刚做了钢网回来手工贴片,有些有热焊盘的芯片缺料,贴了阻容回来再补焊不好操作,干脆手工贴算了。 ...

先备货,就不怕下单的时候没有物料。

网友:
引用 网友W:
刚做了钢网回来手工贴片,有些有热焊盘的芯片缺料,贴了阻容回来再补焊不好操作,干脆手工贴算了。 ...

不错,最近也在研究自己手工贴

网友:
批量后元件价格数量区间会变化吗?比如现在stm32基础库价格是30片以上xxx。没有100片以上的价格。以后是不是增加100片以上价格xxx

网友(2020-09-05):
有点复杂了,练一练自己焊。

网友:
说实话,我自己焊样板都是不超过5pcs数量,很多用到的件都是扩展库,而且PCB两面要贴的器件数量相差不大,现在已经很少在立创SMT打样,很多情况是做板开钢网回来,自己刷锡膏自己手贴然后回流焊炉,双面妥妥的(重的器件要后贴即可)

网友:
买一盘料用到猴年马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