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LED屏的灯珠坏了怎么修的或者换掉

楼主(2020-08-06):
4脚贴片,有的灯珠间距比图片的还小,
如果坏一排的,可能是芯片坏了,
如果离散的坏那么几个,不知道厂家怎么换灯珠的?
还是整块替换?

网友A:
都是换模组,哪有人换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换模组,哪有人换灯珠的

原厂做出的产品,又是怎么维修的?
不可能做出来每隔灯珠都是好的吧,或者都贴正

网友:
坏的少了 一般不修
设备租赁商都是 攒下一堆后 统一维修,
有返厂,有着急的就自己吹下来换上灯珠

网友:
大间距的洛铁换, 小间距的热风枪换;
P1.8间距的都能换;

不过关键是你要拿到和板子一样光参数(RGB亮度、角度)的LED, 随便换, 那个点的颜色就不一样

淘宝买模块就是一锤子买卖, 做项目的都会买多一些做备用, 切勿相信保修的鬼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做出的产品,又是怎么维修的?
不可能做出来每隔灯珠都是好的吧,或者都贴正 ...

原厂出来贴不正的基本很少吧,坏了直接就吹着换了。

检测好了才会贴面罩。他们这板子都薄得很,全彩的全是孔,跟筛子一样,导热匀,好贴,好拆。

网友B:
铝基板散热那么快,能吹的下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基板散热那么快,能吹的下来么

不是灯,是屏幕

网友:
估计要铁板烧了。热风枪会殃及池鱼

网友:
我换的时候,热风枪把灯珠直接吹黄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做治具遮住其他的,然后用热风筒吹下来,热风筒选择德国进口的

网友:
现场热风枪吹,周边的遮蔽一下。安装点距越小越容易掉。很正常的。

网友:
一般用风枪吹

网友:
试换过P4的,成功率还可以,一块旧板子就能修好多块了,还不用考虑批次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