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工控应用下现在RS422还常用吗?

楼主(2020-08-06):
如题,想问下各位在工控应用下422接口还比较常用吗?隔离的话是使用分立信号+电源隔离,还是用类似ZLG的隔离模块做的?

网友A:
1.422就是485 半双工就够了
2.看你对成本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22就是485 半双工就够了
2.看你对成本的要求

是的,但是全双工改半双工是可以,半双工可不好改全双工了,我再想422接口是否有必要留

网友:
對我而言 485 完全可以替代 422 和 232。

网友B:
大数据量的应用还是422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数据量的应用还是422好点

就串口的应用,能有多大数据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数据量的应用还是422好点

全双工虽然速度快,但是边收边发处理数据压力大,追求稳定一般都不愿意这么搞。有许多用422只是习惯或为了兼容,甚至纯粹是因为设计太糟,时不时总线冲突,索性收发独立了。
并且只有一对一的通信,422才能全双工,对于一对多的场合,还是相当鸡肋。

网友:
ADI磁隔离,一片顶三片。就是贵点。

网友:
485已经覆盖422了,要全双工可以用全双工的4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双工虽然速度快,但是边收边发处理数据压力大,追求稳定一般都不愿意这么搞。有许多用422只是习惯或为 ...

在理,我在应用时从没使用过422的,只是新做的硬件版本想考虑下,那看来没有必要考虑了

网友:
ADUM1201+SP490/SP3490不就行了?再加个金升阳的B0505S之类

网友:
我所在的小厂最常用的是232主要是plc和触屏连接,485用的不多,422几乎不用.现在网口设备用的越来越多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