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X1268发射和接收端阻抗参数,如何做到射频输出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最好状态

楼主(2020-08-06):
最近要自研SX1268 lora收发单元。量非常大,就不考虑成品模块了。
在网上找到1268 433MHz demo板全套资料,研究了一下。
如果只是简单做一个lora收发装置,不考虑射频性能,大可直接用demo板的器件参数。现在要求射频输出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尽量做到最好状态,可能需要fine-tune芯片收发部分匹配网络。
为了仿真射频网络特性,需要知道芯片发射端输出阻抗和接收端阻抗。官方没有提供1268的相关参数,只有1261和1262系列,而且只有900MHz频段对应参数,没有我们需要的400-500MHz参数。(哪怕只是470MHz频点参数也有参考意义)
不知哪位朋友有这方面资料或参数的,或者实际调试过1268外围射频电路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拿走不谢,这个参数做过量产,样板实测射频功率19.2dbm(仪表可能有误差),跟当时做的最好的APC340模组接近。量产的时候实际上把参数放宽到18dbm管控。

网友A:
射频的容感当时都选的是村田的,0402尺寸,后面测试别的厂家用0201尺寸的做的模组效果也不错。按照经验来看470M这个频段没必要做50欧阻抗匹配,反而是走线尽量粗短更有效果。32M的晶振频偏和稳定度也很重要否则会造成误码率高。 自己产品用的射频部分只要不是太差,一般项目都没问题的,很少有项目需要公里级别的传输距离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调整下网关的分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的容感当时都选的是村田的,0402尺寸,后面测试别的厂家用0201尺寸的做的模组效果也不错。按照经验来看 ...

非常感谢!
另外请问一下,射频开关的TR控制看图上是用外部电压控制的,我想1278能不能输出一个信号来控制TR,就不用单片机另外控制了?

楼主:
对图上发射匹配和滤波器部分电路做了个简单仿真,S11和S21曲线大致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另外请问一下,射频开关的TR控制看图上是用外部电压控制的,我想1278能不能输出一个信号来控 ...

可以用1278控制,规格书上好像有,我当时是系统里有MCU,直接控制起来方便。 仿真意义不大,1278的端口阻抗我也没有查到。

网友:
 【咨询SX1268发射和接收端阻抗参数问题(433MHz) 】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警告一次(累计2次警告,封锁ID一个星期。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B(2021-04-29):
引用 楼主:
对图上发射匹配和滤波器部分电路做了个简单仿真,S11和S21曲线大致如图。 ...

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仿真的?

ADS2011把LC网络参数放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