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DCDC芯片,输入最大到120V,输出可调,电流在1A左右

楼主(2020-08-06):
求推荐一款DC-DC芯片,输入最大到120V,输出可调,电流在1A左右

之前用过XL7005A,但这个芯片最大输入是80V,这次选个更大输入电压的。求各位推荐。

网友A:
可以用AC/DC方案,手机充电器那种

网友B:
http://www.xunzhi168.com/product/product92.html

XD208,看看这个能不能满足要求。小量用过,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xunzhi168.com/product/product92.html

XD208,看看这个能不能满足要求。小量用过,感觉还行。 ...

谢谢推荐,拿几个样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C/DC方案,手机充电器那种

这种方案没用过,项目中输入是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没用过,项目中输入是直流。

可以拿手机充电器试一下,交流进去先整流成直流,所以也能用

网友(2020-10-09):
maxim有一款,型号忘记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6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降压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 ...

感谢感谢!

网友:
士兰微SD4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