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软件更新20200806:支持升级,修复低速扫描的BUG

楼主(2020-08-06):
20200806示波器软件更新说明

主要更新内容:

1.支持bootloader,支持IAP升级,并提供一个串口升级工具。
2.可以通过执行bat文件来获取最新的固件列表,基于git实现,详情可以到附件中查看使用说明。
3.修复一部分示波器在低速扫描时(大于100ms)会有毛刺的情况。
4.关闭触摸屏的任务,因为它有时会导致I2C冲突,从而会导致hardfault死机。
5.增加应用程序的版本号,并显示到屏幕的上方,方便查看。
6.从源代码编译出来的固件是包含bootloader的,可以直接下载。
7.下个版本会支持U盘方式升级,会更加方便.

软件更新背景:

示波器预售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上次的软件更新之后,有朋友反应说低速扫描时(时间大于100ms)会有很多毛刺,经过查找发现是低速扫描时候读出来的数据,有时会出现误判的情况,选择了错误的数据导致了毛刺。

上次软件更新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这次软件更新修复了这个问题。还有朋友说有时候会死机,这可能是因为开启了触摸屏读取任务之后会导致I2C冲突,导致hardfault。本次更新先关闭触摸屏任务。

本次主要更新内容为支持bootloader,可以通过串口进行IAP升级。可以通过附件中提供的升级工具进行升级。

详细的升级方法请看附件中的使用说明.PDF。

视频展示:
https://v.qq.com/x/page/g3130n7lwoh.html

先放几张图片:

楼主:
过几天还会有软件更新

网友:
赞,采购了一套学习一下

网友A:
1.05已升级,麻烦大神能否加个调节参数存储功能,即开机后打开上次运行的参数。

网友B:
试了下,各种联网失败。。。。老哥还是推出个hex的吧,我stlink下载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已升级,麻烦大神能否加个调节参数存储功能,即开机后打开上次运行的参数。 ...

下个版本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各种联网失败。。。。老哥还是推出个hex的吧,我stlink下载吧,呵呵 ...

hex文件附件中有的,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
上GIT下了源码,谢谢

网友C:
@niu14789 串口接PCB哪个位置?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价值的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u14789 串口接PCB哪个位置?

上面有一个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u14789 串口接PCB哪个位置?

串口直接接TYPEC线到电脑就可以了,示波器里集成了一个HID的USB转串口芯片,不用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