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模块可以远程控制480*272设备?

楼主(2020-08-06):
以前做的一个STM32+迪文串口触摸屏(480*272)的小设备,但是使用时候人还得走百来米,操作其他设备相互配合。
客户觉得累,想坐着不动点点手机操作代替。怎么将串口触摸屏的图像获取发送,还有手机端的操作怎么转为串口屏的操作,还得慢慢想怎么实现。
就这个超低的分辨率,2.4G模块无遮挡情况下,距离100来米跟手机通信,应该能满足吧?

网友:
PA+天线,低速率可以。

网友:
模块要加个PA才行,功率有15dbm就基本到达百米了,另外通讯数据加上一些校验,避免受干扰误操作。

网友:
480*272*2*10=2611200,每个点2字节,每秒10屏,需要每秒传2.6mB

网友:
VNC不行嘛

网友A:
无线串口透传,把屏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串口透传,把屏搬过来。

我后来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工作量,节省自己时间,得说服一下客户,不是非得用手机。
串口屏目前波特率是115200。

有2个接法,准备买模块验证下
1. 2个无线串口模块同时接入路由器
2. 2个无线模块一主一从配对好(还没查是不是都支持)

网友:
复制一个串口屏 只传串口内容

楼主:
找到个透传模块,可以 一对一通信的,诸位看看传输115200波特率怎样。
带天线40块钱,挺便宜的。

网友:
100米 WiFi的话 需要再17DB 空旷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工作量,节省自己时间,得说服一下客户,不是非得用手机。 ...

两个模块1对1配对就行,网上好几家做这种模块的,nRF2401+PA,用过成都那家的,干扰不大时还挺稳定的。

网友B:
帮他接入云平台,在家里躺在床上点点手机就能操作,不更舒服吗

网友C:
楼主的标题太长了,属于不合格标题。

你是VIP++,就不给你警告标题我已修改。

原标题:想给分辨率480*272的触摸屏加个远程操作,能远程看屏幕能点击,距离百来米的空旷地,2.4G模块可以达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标题太长了,属于不合格标题。

你是VIP++,就不给你警告标题我已修改。

下次会注意的,以前有字数限制,都会仔细斟酌标题内容,怕超过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他接入云平台,在家里躺在床上点点手机就能操作,不更舒服吗

云不了,马路上临时测试,只不过测试点之间有些距离,大热天的马路上走来走去也挺累。

楼主:
淘宝查了下DTU都是走互联网的模块吧,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我这个距离100来米,还属于短距离可视的,要买几个模块试试。

网友:
100m距离对于2.4GHz频段,算比较远了,要能正常收发,有一端得加功放和高增益天线。如果数据量少,直接走433M的LORA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2401 可以的。100米 要稳定 ,有点难度。 要能接受丢包

网友:
迪文屏显示是有一套逻辑,你复制串口 内容发出去 即可,远端根据同样的逻辑解析。2401足够。

网友:
我想到两个办法供参考。
1. 使用类似于Windows远程桌面的机制,不传送图像数据,只传送控制协议,个人终端(App)那边用软件模拟出同样的显示功能。
2. 仍然传送图像,但是连续的一组帧并不是都传送原始图像,而是每一帧和上一帧之间做一下异或,如果图像不怎么变化的话,得到的差分数据会有大量的0,再使用快速的压缩算法(zip之类的)压缩一下,可以极大减少传输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