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PS加PLC如何测220v市电是否停电?

楼主(2020-08-06):
有没有哪些比较简单的方法,需要再加什么其他设备?谢谢!

网友:
光耦检测

网友:
220V中间继电器

网友A:
UPS有的有串口通信,通过串口可以读到很多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S有的有串口通信,通过串口可以读到很多信息。

廉价usb是usb hid通信。

网友B:
最便宜的就是直接弄个220的中间继电器,线圈接市电,输岀给PLC输入。
如果市电停电,这个继电器就断开了。

网友C:
话说,楼主测市电是否停电,要派啥用途?印象中PLC可以直接断电的,就算要保存参数,PLC有断电保持寄存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楼主测市电是否停电,要派啥用途?印象中PLC可以直接断电的,就算要保存参数,PLC有断电保持寄存器的 ...

好像您理解错了。楼主似乎是想说,要检测出市电断电,然后PLC还要在UPS支持下,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的

网友:
UPS带接口的话,一般都有旁路状态输出,你查查点表。

网友:
买个接口的UPS就可以了,有USB口的,也有串品的,直接读UPS状态
以前做设备用UPS保护重要器件,断电后做保护动作,用串口的厂家有通讯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您理解错了。楼主似乎是想说,要检测出市电断电,然后PLC还要在UPS支持下,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的 ...

市电断电,PLC就断电了,没必要再继续运行,因为很多外设也是用市电的,除非外设也是用UPS供电的(这个情况很少,或者UPS供电能力很强,但是这样的工业用UPS功能很强大,各种输入输出点都配备的)。
公司项目中PLC配备UPS的情况只用来保证PLC供电稳定,确实很难理解楼主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电断电,PLC就断电了,没必要再继续运行,因为很多外设也是用市电的,除非外设也是用UPS供电的(这个情 ...

主要用途是野外站点,需要了解供电情况。如果断电了,安排人去检修。今天了解了一下,就是有的UPS可以通过232口读取到供电状态,这种比较合适我们使用。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就是直接弄个220的中间继电器,线圈接市电,输岀给PLC输入。
如果市电停电,这个继电器就断开了。 ...

这个也方法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方法挺好!

这就是标准做法。
我知道你的用途,是为了断电的时候记一下信息,记在PLC的掉电保存区,将来可以查到。
对吧?
其实PLC记完断电信息后继续运行也没用了,整个系统别的东西都没电,也没啥能做的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艾默生,有相关产品。好像是双电源切换。当时我自己的备用电源系统也考虑过买这个东西。后面没用上,淘宝很便宜,100多块钱一个。可以买个拆开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