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11CE 代码中设置读保护无效

楼主(2020-08-06):
下面是设置读保护的代码,设置后读出来验证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下一次重启(软件重启、硬件重启),或者断电重启都无效。。。

int FLASH_SetRDP(uint8_t level)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if (level == OB_RDP_LEVEL_2) {
                return -1;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printf("\n==> 0x%08x\n", (*(__IO uint32_t*)(OPTCR_BYTE0_ADDRESS)));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if(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0 && level == OB_RDP_LEVEL_1)
        {
                printf("set RDP to %02x\n", OB_RDP_LEVEL_1);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RDP;
                OBInit.RDPLevel   = OB_RDP_LEVEL_1;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Flash interface register: 0x40023C00 - 0x40023FFF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else {
                printf("RDP Level already: 0x%02x\n", OBInit.RDPLevel);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return 0;
}

网友:
做过stm32l0的,貌似要先开flash写保护,然后再写non volatile控制字。如果走uart bootloader,就更简单了,直接擦掉控制字就可以了。

网友:
打赏!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5948-1-1.html

网友:
串口下载操作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