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款雕刻机机架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0-08-06):
打算diy个小型雕刻机,用闭环电机控制板代替原来的控制箱。
对速度没要求,关键是精度。
在某宝找到下面这款机架,自己组装的话能不能达到广告上说的0.02mm精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3180878286

网友:
吹牛逼谁不会?

网友:
咸鱼买个成品,价格应该还便宜

网友A:
得看干什么,不过买到比这个更好的方便改数控又不贵的也没什么好选择,如果是刚性需要,并且预算就这样,那就买。
问题方面:
首先这种设计追求0.02mm的精度,是不太可取的,但获得0.02mm的分辨率是没问题的,5mm导程的丝杠用步进电机很容易细分到很高的分辨率。
主要问题在于大多数直线轴承的滚珠不够圆,并且一致性不好,与光轴之间的游隙也很大。
次要问题在于刚性,百分表架上,用手按或推那个主轴的位置,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弹性变形,应该会超出0.02mm
次次要问题在于丝杠轴承座里面是深沟球轴承,这个在主要载荷为轴向方向的情况不能提供很高的刚性。

在不需要加工特别硬的材料的情况下,次要和次次要问题可以在最后一刀精加工刀路上以降低切削负荷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弥补。
深沟球轴承的问题不要想换角接触轴承了,直接买是假的,就是深沟球改磨的,买真的轴承的话,机架对不起真轴承,建议就这么用。
主要问题的直线轴承,建议更换直线轴承为石墨铜套,最好是开口石墨铜套加顶丝调整间隙。

为什么推荐要把直线轴承换铜套呢,就是因为直线轴承里的滚珠会带来随机误差,无法发挥分辨率的优势来补偿,同时也是希望间隙能尽可能小。
滚珠丝杠螺母和它的轴承座里面轴承的滚珠一般比直线轴承的好一些,他们的间隙和随机误差通常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用的。
去除了这个较大的随机误差成分之后,基本就只剩刚性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利用分辨率的优势微调加工参数对好加工的材料来说应该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用图纸尺寸直接加工第一个件,这个件肯定废,测误差,改加工程序,再做,然后再测
刚性问题,在对切削面尤其是侧壁的表面质量没什么要求的情况下不是大问题,可能会因为刚性不足而切的跟狗啃的似的,测单个点肯定不准,但这个面上取平均值的话,一般还是能不错的,能解决多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干什么,不过买到比这个更好的方便改数控又不贵的也没什么好选择,如果是刚性需要,并且预算就这样,那 ...

兄弟说得非常正确,一看就知道是有积累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干什么,不过买到比这个更好的方便改数控又不贵的也没什么好选择,如果是刚性需要,并且预算就这样,那 ...

老司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