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笔输入vs拼音输入,大家怎么选?

楼主(2020-08-07):
我多年来,一直是五笔和拼音混用,
但最近在用Win10时,发现写代码,Layout,绘图什么,在中文五笔和拼音法时,会有一些麻烦,
所以在Win10中,我增了English语言与美式En键盘,并设置为默认。
最近打字也是卡壳,烦得不要不要的。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彻底放弃五笔?因为我的五笔水平已没有当年的速度了。
所以,专门发此贴,和大家谈论一下,想看看大家是怎样选择输入法,与英文键盘。

我自己是老一代五笔输入法程序员,还记得当年学字根时的成就感,当年五笔输入是一项技能,
可以五笔输入法也是中国刚刚普及计算机时的产物,
下面,我对比一下五笔与拼音的优缺点:

五笔优点:
1. 输入速度快,专业的打字员在当年是一个职业,到目前为止,五笔输入法的输入速度仍然是最快的,前提是(你是专业的Typer)。
2. 是你的脑子里想的是字的写法,有助于你记住怎样写字。(很多用拼音的人已丧失了写字的能力)
3. 亻彳扌,这些拼音打得出来吗?
4. 可以盲打,释放双眼,你可以边看电视边打字。

五笔缺点:
1. 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如果遇到生僻的字就会卡很久,我就是这样,会用拼音来救场。
2. 学习能力不行,不适合收集个人词汇与网络词汇,一些流行的词,还得老老实实敲。(这些体会,我是从QQ五笔 vs QQ拼音得来的)
3. 普通用户,如果说盲打会打错不算缺陷,那么小心翼翼地打,也会不知觉中打出错别字,自己还不会发现,经常在聊天时尴尬。

拼音的优点:
1. 兼容性高,在各种场合,或非自己的电脑,无论是何种拼音输入法,都是一样的规则,都能打字。
2. 学习成本低,无需记忆,而拼音输入无疑是现代年轻人的主流,学习成本几乎为0。
3. 当你不记得字时,也能打出来,还能避免你写错别字。(词组)
4. 具有学习能力,个人词汇,网络流行的新词汇,通过大数据分析出来的词汇……,都能以首字母快速输入。

拼音的缺点:
1. 速度不是太快。
2. 有些同音字太多,选择进来,有的还要翻页,那个真叫烦人。
3. 上面说过,用它,你会忘记写字,但神奇的是,你见到那个字,你又知道它是正确的。

(修改,根据下面坛友的回复,增加了优缺点)

网友:
本人愚笨,五笔总也学不会,只好用拼音,选择了小众的双拼,算是折衷吧。

网友:
五笔+拼音的路过

网友:
兄弟,五笔不用看屏幕校对。

网友:
还是五笔啊  按下shift就切换英文  唯一缺点就是打字太快有时错别字都没注意

网友:
拼音,够用

网友:
最讨厌默认就是中文输入法,不知道微软咋想的。我自己的电脑装好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添加英语语言,并设置成默认输入法。用别人电脑时难受得很。

网友A:
纯的不带广告的五笔输入法越来越少了 ,除了win10自带的

网友B:
2. 学习能力不行,不适合收集个人词汇与网络词汇,一些流行的词,还得老老实实敲。(这些体会,我是从QQ五笔 vs QQ拼音得来的)

QQ五笔的自动造词功能楼主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的不带广告的五笔输入法越来越少了 ,除了win10自带的

QQ五笔一直都没有广告。

网友:
没得选,只会拼音

网友C:
用五笔的除了专业打字员,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人!五笔在30岁以下的人群里基本消声觅迹了

网友:
不会五笔,羡慕会的人,因少错别字。拼音快了的话,易出错。

网友:
我以前五笔也很厉害,后面有紫光拼音输入法后,感觉自己还是更合适一点,当然对字确实有影响,不会写

网友:
哪个适合自己用那个,除非你要研究它。碰到一两个生僻的字也不要纠结,错了也无所谓,以后也难得碰见,万一以后再碰见,你研究下把它打出来,不就记住了?

网友:
搜狗五笔,五笔拼音一起用,  勉强有吧

网友:
同样的困扰。不过还是能和五笔就用五笔,因为有输入错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五笔输入错误肯定是非常明显的。拼音选词很麻烦,输一长句子正确率是高一点但是中间错一点要退回重输

网友:
我选择了双拼

网友:
不会五笔的路过,最开始接触电脑的时候还专门买了一本书学习了一番,,,结果还是不会

网友:
中途也想换拼音,但没学会,现在依然是五笔。

网友D:
你看我发贴刷屏的速度就知道选五笔还是拼音了。
当然了,五笔最怕半罐水,象我弟那样的,学五笔不精,又不愿打拼音的,那才是真正的慢。
五笔重码少,基本上不用看屏幕,不用选字。经常打的,只要不是古文,可能打一千个字遇到一个不会拆的。比如说,藏字我闭着眼睛能打出来,但去掉草头我就卡壳了。凹字就是MMGD,一把记住妹妹广东就行了。

网友:
用五笔的鄙视打拼音的,认为没文化。
用自己的输入法,习惯就好。

网友E:
记不住字根,只好拼音凑合,也不是专业打字员

网友:
当年最高速度,随便一篇简体中文的文章,输入速度能到180字每分钟的速度
今年年初疫情期间教别人学五笔,又去测了一下,依然轻松能打到80字每分钟以上,100%正确率
五笔要是学好了,真的是一门技能,用起来很爽,如果学的是半瓢水,用起来确实痛苦。
楼主要么下决心把它学好,要么彻底丢弃吧。

网友F:
我用的搜狗五笔,没有发现广告,也是许久没有更新了。
打字速度还可以。如果偶尔碰到打不出的,就直接输拼音,

设置为五笔拼音模式时,默认是五笔,五笔没有码时,就是转拼音,也就是说超过4码基本都是拼音了。这样打字时不会五笔时也不用切换输入法,而且拼音时会提示五笔的码表,顺便就记住了。

所以,你需要一个好的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学习能力不行,不适合收集个人词汇与网络词汇,一些流行的词,还得老老实实敲。(这些体会,我是从QQ五 ...

好像要登录QQ,然后要经过很多训练,才会把重复的词记录下来,但关键是,不像拼音那样,用首字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记不住字根,只好拼音凑合,也不是专业打字员

专业打字都用速录机,速度是五笔的两倍以上。

网友:
已经习惯五笔了,但又不精(好多字还得换拼音),但习惯很难改.
碰到没有五笔的电脑就一下打错,但一到手机上就是9键拼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搜狗五笔,没有发现广告,也是许久没有更新了。
打字速度还可以。如果偶尔碰到打不出的,就直接输拼 ...

你还去记五笔的字母顺序啊?字根表早忘记了,剩下的只是一种下意识习惯

网友G:
生僻字很少啊,有的话用拼音切换一下也没事。
我是当年难区分in, ing ian学的五笔...
手机上用9宫格拼音。我看过手机上有用笔画输入的也是飞快的。

网友:
现在五笔输入习惯了,但是有时字不会拆,没办法只能用拼音了,但是我的拼音发音不标准,那就要搞半天了。一直用搜狗五笔拼音输入法,还好没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业打字都用速录机,速度是五笔的两倍以上。

专业五笔Typer的速度要超过语音速度,这是肯定的,说都说不清,怎么可以快过五笔。
可能目前的语音输入法,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速度与正确率。
但到了专业领域,或古诗词,生僻字,就会卡壳,而且还得拼音来救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还去记五笔的字母顺序啊?字根表早忘记了,剩下的只是一种下意识习惯 ...

不用去记字根。遇到不会打的,用拼音打出后,会出五笔码。
看五笔码,就能知道是如何拆字的,记住拆成哪几部分,下次就会打了。

我现在不会背字根表了,但是哪部分在哪个位置,不用思考就知道。手指直接就能按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去记字根。遇到不会打的,用拼音打出后,会出五笔码。
看五笔码,就能知道是如何拆字的,记住拆成哪 ...

显示字根吗?搜狗很早以前用过,好多年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僻字很少啊,有的话用拼音切换一下也没事。
我是当年难区分in, ing ian学的五笔...
手机上用9宫格拼音。 ...

手机键盘上的笔画输入法,也是一大发明,
现在都用智能手机了,不知道手机上输入中文,用什么输入法最快。

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作为一个15年以上的五笔用户已经放弃五笔了。主要是打字频率低时容易忘掉拆字,这时就要拼音救场,最后还不如纯拼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业五笔Typer的速度要超过语音速度,这是肯定的,说都说不清,怎么可以快过五笔。
可能目前的语音输入法 ...

亚伟速录机,只有十个键,一分钟五百字,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键盘上的笔画输入法,也是一大发明,
现在都用智能手机了,不知道手机上输入中文,用什么输入法最快 ...

还是五笔,我两只手两个拇指操作,比电脑稍慢而已!可惜SB苹果手机或平板蓝牙键盘不支持五笔!

网友H:
我主要用5笔,也有楼主的想法,有些字不会拆,或拆错,那才叫一个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字根吗?搜狗很早以前用过,好多年没用了

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字根吗?搜狗很早以前用过,好多年没用了

极点五笔就有这功能啊,混合输入,但重码会大大增加,失去了五笔本来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主要用5笔,也有楼主的想法,有些字不会拆,或拆错,那才叫一个不爽

现在几乎所有五笔都支持拼音混输的吧,而且用拼音输完会提示相应的五笔,输一次后,以后就知道五笔怎么拆了。

网友:
五笔字型汉字输入全国第一名:王君的最高是316
1999年11月,在军区科技练兵成果观摩会现场表演时,她又创造了10分钟输入3165个汉字的好成绩

王君,女,河北定州人,1977年3月出生,1994年7月,王君怀着对军营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机要工作的强烈向往和追求,报考了解放军电子学院机要专业。现任陆军某集团军司令部机要处参谋。王君入伍6年来,始终把争做高素质青年军人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立足本职位,努力学习成才。先后3次参加全军和军区组织的机要专业竞赛,17次打破全军纪录,19次打破军区纪录。1998年12月,代表军队系统参加"京城杯"五笔字型汉字输入大赛,以平均每秒击键10次、10分钟输入汉字2933个的惊人成绩,每分钟输入293字的惊人速度,技压群雄,以超过第二名60多字的成绩,夺得全国第一。

"面对现实和未来我要不停地奋斗"

   1998年金秋,某地风景如诗,气候宜人,这是每年最佳的旅游季节。久居都市的人们远离了喧嚣与纷杂,尽情地享受着回归大自然的轻松与惬意,欢畅的笑声洒满了山径。而山脚下某部的一幢二层小楼里却出奇的宁静,宁静中又饱含着浓浓的凝重。全军机要专业训练创(破)纪录竞赛正在这里举行。二楼东侧的大厅里,一排排微机的前方,来自全军的选手们正襟危座。他们代表着全军机要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每个人的脸上写着志在必得的自信、战士冲锋前的兴奋,却又难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紧张。计算机主机的微小运行声仿佛被放大,却又更加衬托出赛场上的宁静,偶尔一两声翻动纸页的声音夸张地撕开令人窒息的气氛,继尔又陷入难以忍受的宁静。门轻轻地被推开,选手们的心陡然被揪紧了。走进一位瘦弱的女中尉,随即扩散开一种医院里才有的莱苏水味,她年轻清秀的脸上异常的苍白憔悴,一双眼睛里流露着疲惫,但又有一种坚毅自信的光彩,右手的手背上有一块粘着药棉的胶布,似乎是输液后止血用的那种。她深含歉意地向裁判们微笑着点点头,轻轻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工作人员和裁判们交换了一下惊诧的眼神,似乎欲言又止,一段短暂的沉默之后,主裁判叹了口气,继而又凝重地点了点头,随即下达了"准备开始"的口令。每个人的屏幕上同时出现了倒计时的命令。10、9、8、7……

   10秒钟的时间却如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当"1"消失的那一瞬间,选手们绷得紧紧的神经与肌肉积蓄起来的能量在瞬间得到释放,飞速敲击键盘的声音如暴风骤雨,又如决堤的洪水淹没了赛场。终端机显示屏上的积分坐标忽上忽下、交替上升,那位女中尉的积分坐标开始处在最下方,似乎又犹豫了一下,然后又鬼使神差般的飞速上升,不紧不慢地超过了刚才领先的第一名,以极为均匀的速度上升,并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态势。短短的十分钟仿佛被拉长了一般,异常的难耐。当倒计时钟鸣响时,击键声嘎然而止,赛场又陷入那种令人窒息的宁静,似乎可以听见每个选手剧烈的心跳。几分钟后,主裁判激动地宣布:"某集团军选手王君以超过56组的绝对优势打破五笔连续科目全军纪录,这是她连续打破的第6项全军纪录!"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就连她的竞争对手们也忘情地为她欢呼:"王君,好样的!"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支撑着近乎虚脱的身体想站起来,可眼前一黑……

   她就是某集团军机要处副连职参谋王君。年仅21岁的她7次打破全军纪录,9次打破军区纪录,被总部树为"全军机要专业训练标兵",荣立一等功一次。

   "成为一个个优秀的女军人是我从小就有的向往和追求"

   王君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她的父亲是位机要战线工作30年的老军人。受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热爱军营,立志从军,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光荣的机要女战士。她天资聪颖,加上非常的刻苦努力,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成绩一起排在前列,极有希望考入地方重点院校。94年她参加了全军院校招生统一考试,老师和同学们都劝她:"部队的纪律要求太严格,又很辛苦,还是报考地方院校比较好"。也有人说军队历来是男人的天下,女的从军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可王君就是不信这个邪,"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军人,是我从小就有的向往和追求。"她始终坚信: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她毅然决然而又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兰州大队。

   两年的军校生活不仅开拓了她的知识视野,而且使她更加成熟坚定。由于学习异常的刻苦努力,各门功课都达到了优秀,并且自学完成了大量的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课程,对于机要工作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被一向挑剔的校领导誉为"机要系统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许多人在毕业分配时都想到一个离家近、条件优越、待遇好的单位;也有人认为干机要既枯燥又辛苦、还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在毕业时千方百计地托关系、找门子要求改行。按说王君做为一个女孩子,各项成绩优异,父亲又长期在部队工作,有许多熟人和一定的关系,她完全可以依靠父亲分到一个离家较近的单位工作或者改行。可她不甘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志愿到艰苦地区去锻炼自己;不甘于平庸,立志在机要工作中有所作为。毕业时,她志愿分配到了远离家乡的山区。

   "我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我不敢懈怠"

   王君上军校时,正当全军上下掀起学习军事高科技的热潮,她在认真学好各门课程的同时,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外军的信息传输系统的知识,并与我军的信息传输系统进行了比较。偶然一次机会,她看到了一篇关于两伊战争的报告:伊朗与伊拉克均不惜重资争相购置了先进的高技术装备,但由于其不重视军事训练,士兵素质较低,加上指挥方式落后,结果是"用80年代的武器装备打了一场40年代的战争"。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防空部队一些训练有素的士兵却用落后的高炮击落美军先进的F16战斗机,成功地拦截了巡航导弹。经过冷静的思索,王君走出了思想困境:仅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起步较晚,经济能力有限,武器装备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现在只有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形成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充分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效能,才能提高战斗力。同时也应着眼未来,做好相应的知识准备。有了高素质的人才,完全可以立足现有装备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

   王君所在单位可谓是人才济济,科长蒋朝明是老一代的训练尖子,曾在军区、总部举行的专业技术比武中屡次夺魁。参谋赫全洲、田瑞杰、宋小龙都曾被总部树为"全军机要专业训练尖子",科室连年被集团军评为"训练优胜单位",有着"创金牌、夺第一"的光荣传统。看到我们与外军的差距,看到自身与他人的差距,看到现实与未来的差距。王君感到压力重重,但更多的是奋发向上的动力。到她的日记中写到"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挑战,我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我不敢懈怠。"她下决心要苦练军事、争创一流,走精武之路。

   "战场是军人最大的考核竞赛场"

   王君为人极为真诚热情,个性上又很温和,是单位里有名的"淑女"。而在许多方面又极为倔犟,敢于较真,又是出了名的"犟丫头"。在许多人看来,平时搞训练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竞赛,就是为了拿名次、创纪录,甚至有人把在训练上取得成绩做为达到个人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她看来:战场是军人最大的考核竞赛场,战场上的胜利基于平时的刻苦与勤奋。一次训练形势分析会上,有人提出要加强训练的针对性,"考核竞赛怎么搞,兵就怎么练"。一向不与人争的王君却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我看应该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她始终把平时的训练看作为将来的战场而"备考",切实把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贯穿于训练的始终。

   击键手法是机要专业训练中的基础,也是关键。为了纠正她击键手法上手指过高过散的问题,她改用从未使用过的机型来进行训练,以借助该机型键盘紧凑、屏幕横档极易阻挡手指展开的特点来纠正她不良的击键手法。用惯了宽阔的大键盘,再用这种机型,简直是一种桎梏。起先,她极不适应,手指经常碰在坚硬的横档上,没几天,第二关节处被碰得血淋淋的,令人目不忍睹,鲜血染红了横档。同志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劝她还是算了吧。可她说啥也不肯:"我觉得这样挺有效果的,再坚持一下,也许会彻底地纠正我的手法。"还和大家一起算了一笔时间帐:由于手指在击键的过程中过高过散,一是影响击键的准确性,易造成错情和不必要的删改。二是由于手指太高,击键过程太长,极为浪费时间。假如一次击键过程浪费0.02秒种,处理一份1000组的信息约需击键4000次,那么也就浪费80秒,加上不必要删改所耗费的时间,那么也就浪费了近2分钟。在现代战争中,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字之错、一秒之差都可能导致战机尽失,甚至全军覆没。我们机要人员错不起,也耽搁不起呀!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她彻底地纠正了击键手法上的痼癖动作,也基本杜绝了错情,练就了"一遍准"的过硬本领。

   这犟丫头简直不要命了

   在机要专业训练中,连续几个小时要保持规范的动作和注意力的高度集中,面对着刺眼的屏幕和密密麻麻的训练稿,反反复复的敲击着键盘,不仅仅异常的繁琐和枯燥,同样也充满了艰辛和劳累。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浑身无力、眼睛肿胀、苦不堪言。由于长期进行超负荷训练,她患上了严重的指、腕关节劳损。

   97年的夏天,厄尔尼诺现像肆虐着北方的大地,训练室里高达39度,不要说搞训练,就是坐在那里不动,汗水也不停地往下淌。为了避免吹乱训练稿子,她坚持不吹电风扇,实在热得不行了,就在训练间隙用凉水冲一下头。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一天下来,衣服上一层白花花的汗渍。有一次,她高烧38度仍在蒸笼般的训练室里坚持训练,由于体质虚弱、过度疲劳,加上高温天气,结果晕倒在训练场上,被送进了33医院。可第二天,未等高烧退去,她强支着身体要求回到集训队去,医护人员怎么劝阻也不行,只好给也她带些药,并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敢再这样拼命了。一回到集训队,同志们都惊呆了,领导坚持要把她再送回医院去。她一看急了,恳求道:"训练时间这么紧,我怎么能安心地躺在医院里呢?"说着说着,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大家无奈地把她留了下来,但给她规定了"约法三章":每天训练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必须按时按量吃药(为了避免由于部分药物中扑尔敏易使人疲劳而影响训练效果,她坚持白天不吃感冒药);每天睡眠不得少于10个小时。可她一投入训练就把什么都忘了。硬"赖"在训练室里,经常是被同志们"押"回宿舍休息。可她又趁大家吃饭或休息时不注意溜了回去。白天吃药时,她依旧将含扑尔敏的药偷偷的扔掉。大家既无奈,又心疼。都说:"这个犟丫头简直不要命了!"

   "我也想家"

   王君在待人接物上极为大方,而在时间上却异常的"抠门"。她为了搞训练,放弃了所有的星期天与节假日,就连春节也不放过。每天清晨,第一个走进训练室,每天深夜,又是在领导们的逼迫下最后一个离开。每周休息不到半天时间,匆匆忙忙的给家打个电话,洗洗衣服,又一头钻进了训练室。集训时规定每天训练9个小时,可她主动给自己增加到13个小时,而在这13个小时中,她又是用分分秒秒来"抠"的。她吃饭时想的是训练,休息时谈的是训练,就连走路时手指也不停地比划着,反复琢磨着动作要领,简直入了迷。她有一年半多是在地处旅游圣地参加训练的,名胜古迹近在咫尺。女孩子最爱逛的精品屋、时装店、化妆品商场也仅一街之隔。可她始终无暇光顾,一门心思扑在了训练上。

   王君在家是出了名的乖乖女,以听话和孝顺而著称。97年5月,她的父亲因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住院手术,母亲拖着体弱多病的身子既要照顾父亲,又要料理繁重的家务,特别需要王君能回家帮一把。父母为让她安心训练,一直隐瞒着她。当她偶然从别人那里得到这一消息时,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与矛盾之中:父亲病重,母亲身体也不好,又极度劳累,做女儿的应该回去尽尽孝心;集训队所在地离她家仅有3个小时路程,一天就可以打个来回,请几天假又何尝不可。但当时集训队正在进行团体作业合练,她担负着发报的主要任务。为了不影响合练进度,她没有向任何人讲,只是悄悄地给家里寄去了平时节俭下来的600元钱。用颤抖的手在附言栏里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你们不孝的女儿,其实我也想家,想回去照顾你们……她默默地把对父母深挚的爱和沉重的内疚埋在心底,把对机要事业的责任感倾注在训练场上。在训练时间比平时更加刻苦努力,而每到了晚上,却躲在被窝里偷偷的掉眼泪。相距咫尺,但在长达9个月的集训期间,她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请过一次假。

   有人仔细地算过一笔时间帐:王君每天工作时间为12个半小时,她在两年多里仅加班时间就达5000多小时,相当于常人2年的工作时间。2年工作训练时间累计长达10000小时,相当于常4年的工作时间,她用于训练的时间远远的超过大纲规定的6倍多。

   看不清路怎么走?

   王君在注重苦练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巧练,有一股子"钻"劲。

   在机要专业训练中,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徘徊期。在徘徊期内,训练成绩不但难以上升,甚至可能出现下降趋势,错情量也不断的增加。训练者经常出现疑虑、烦燥甚至绝望等情绪。如何尽早的冲出低谷、走出徘徊期,这是机要专业训练中一直困扰着人们,而又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以前大家都任其自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走了不少的弯路。王君也不例外,当她进入徘徊期以后,无论如何努力,可成绩就是上不去,急得她直掉眼泪。处领导和教练在给予她鼓励的同时还面对面地传经验,手把手地教方法,这使她深刻地认识到仅靠苦练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地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积极探索科学的训练方法。她把目光投向了攻克这一难题上。为此,她在蒋处长和主管训练参谋的帮助支持下,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许多训练尖子,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进行了反反复复实践摸索。有人说:"一个女孩子家,搞好自己的训练就行了,别劳心费神搞什么研究"。她只是笑笑,淡淡地说:"女孩子怎么啦!看不清路怎么走?"她依旧专注地搞自己的探索。经过长期的研究,她认识到:徘徊期是在训练发展到一定阶段,由稳定阶段转呈大幅度上升态势前的一种必然现象。由于手击键的频率加快,而原先已经形成惯性的眼脑手的配合规律被打乱,脑神经出现了配合上的超前或滞后等紊乱现象,因此就出现了速度下降、错情率上升等问题。反过来又影响训练者的心理,结果极易导致恶性循环,甚至前功尽弃。要走出徘徊期,实质上就是要建立一种更为协调、敏锐的眼脑手配合关系。在徘徊期里,首先要客观辩证地认识徘徊期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训练成绩上升的"前夜",保持心理上的稳定和自信。二是要克服盲目求快的思想和急燥心理。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摸索眼脑手配合的最佳方式,寻求质量与速度的最佳结合点,找到相应的感觉,并使之逐步地达到稳定状态。三是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加大训练量,建立一种循序渐进的状态,最终使眼脑手的配合更加协调统一。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和不断的完善,她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法。这种方法在集团军的机要专业训练中得到广泛推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两年来,她摸索出了一系列极具推广价值的训练方法,得到了权威人士的中肯。

   "自讨苦吃"

   经过长期艰苦努力,王君的各项成绩都有了很大提高,要一遇到重大场合就发挥失常。她想:如果在平时都紧张成这个样子,要是真的遇到战争或突发事件那还怎么办?特别是高强度、快节奏、环境极度复杂恶劣的现代战争中,不仅是双方火力、智慧的较量,也是双方军人心理素质的较量。王君在资料中看到:在战场上由于军人心理压力过重、极度站和过度紧张等因素,导致操作武器失误、反应迟钝甚至于精神崩溃等现象频繁发生。这些使她的心里沉甸甸的。而当时,如何强化机要人员的心理素质训练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个空白点。她又一镒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她大量的查阅了有关心理学、社会学的书籍,在广泛听取他人意见的基础上为自己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心理训练计划。一方面充分利用车声、喇叭声、叫喊声、脚步声等澡音环境进行训练,甚至人为制造种种干扰,来提高抗干扰能力。二是故意设置各种困难环境来进行训练。如模拟车载、高温、寒冷、强光、疲劳、大工作量等情况下的作业,增强对种种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三是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同时,在剧烈运动后,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状态下模拟作业,还经常与高手们展开对抗赛。增强对紧张情绪的克制能力,培养镇静的情绪,强化自信心。复杂环境下的模拟训练把她折腾得头昏脑胀,精疲力尽。有时是"夏天一身泥、冬天一身土、平时一身伤"。大家开玩笑说她是"自讨苦吃",可正是这种"自讨苦吃"的韧劲,使她逐步培养了临阵不怯、情急不乱、镇静自若的过硬心理素质。

   超越自我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终于有了回报。97年11月,王君代表集团军参加了军区机要专业训练创(破)纪录竞赛。她把赛场当作战场,把诸多强手的挑战当做迎接未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焕发了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竞技状态,在收报科目中,力挫群雄,以绝对优势一举打破了全军纪录,并连续打破2项军区纪录。在团体项目中,与队友们密切协作、顽强拼搏,为夺得团体技术项目总分第一名立下了汗马功劳。军区、集团军首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号召全体机要人员向她学习。她荣立了一等功,破格提前晋职晋衔,同时被调往集团军机关工作。在鲜花和掌声面前,她没有陶醉,没有满足。通过这次大赛,她看到了军区乃至全军的最高水平;看到了差距。同时,也对自己的弱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她把组织上给予她的荣誉和深切关怀作为动力,把克服弱项、缩短并超越全军最高水平作为目标,确立了在强项上求发展,在弱项上求突破,瞄准全军一流水平,追求更快、更准、更高的奋斗方向。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又向更高的目标发起了勇敢的冲击。

   她走进一般人不能同时训两类机型,不能超过6个项目的禁区,对两类机型、12个科目发起了全面冲击。全军纪录已接近人类与计算机结合的极限速度,要想再向前0.1秒也异常的困难。她知难而进,态度更加严谨细致,作风更加刻苦顽强,自我要求更加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不言而喻,她牺牲了更多的自由和洒脱,洒下了更多的汗水,承受了更多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艰辛。

   98年10月,她作为兰州军区唯一的代表参加在某地举行的全军机要专业训练创(破)纪录竞赛。这次竞赛,全军的高手云集,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与全军的高手切磋交流,这是她长久的愿望。不巧的是由于长途奔波劳累,加上晕车和巨大的气候差异,还没有到赛场就病倒了。持续不退的高烧和接连不断的呕吐使她浑身像散了架子,觉得天旋地转、头痛欲裂,又似有万箭刺身。她已经近两天难以进食了,无休止的呕吐折腾得她连胆汁也吐了出来,药根本没办法吃,只有靠输液来维持身体所需的能量。看着她虚弱无力的样子和苍白失血的脸色,首长们关切地说:"这次就不要上场了,身体要紧呀!"她强打着精神微笑着说:"没事、没事,我体质好,咬咬牙就能挺过去。像这样向高手们学习的机会可不多,错过了会有多遗憾"。望着她那双充满恳切哀求而又饱含坚毅自信的眼睛,首长们赞许而又无奈地点点头。刚刚拔下针头,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胳膊与麻木的手指,又镇静地走进了赛场。这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她就这样拖着病弱的身躯,以超人的毅力、高超的技能、过硬的心理、顽强的拼搏精神连续打破6项全军纪录。首长和参赛单位的同志们由衷地赞叹:这真是一位铁姑娘。

   "无论面对现实还是未来我不能停止奋斗"

   她再一次取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功,得到了更为崇高的荣誉和更加热烈的掌声,她依然保持着冷静。她在沉静地思索着未来,以敏锐的目光在寻找着下个突破口。她再次把目光投向了超越自我、向极限挑战。同时,为自己制订了更加全面、艰巨的训练计划。她一直认为:未来战争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仅靠一技之长已难以立足。必须不断的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才能永立于不败之地。毫无疑问:她将面临更多的难题与阻力,将要承受更多的挫折与艰辛。有人说:"王君这又何苦呢?一个女孩子,才21岁就是一等功臣,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还再奋斗什么?"也有人说:"王君是冲着立功受奖和晋职去的,肯定不会满足。"做为一个正处青春花季的少女,应该拥有一份洒脱和自由、有鲜花的簇拥、有美丽的时装、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众人宠爱和娇纵、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可她为了理想推动了这些对一个少女来说是多么渴望的东西,在枯燥而艰辛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挥汗如雨的拼搏、执着不懈的探索。即便在今天拥有如此辉煌的成功和崇高的荣誉后面,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牺牲和辛酸。她不是冲着荣誉去的,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只是在想:军人就得准备打仗,要打胜仗就得练精兵,要练精兵就得要吃苦!只是在想:既然要干一件事,就得尽全力把它干好!她没有精力去理会各种各样的议论,只是全身心地去搏击。有人问过王君:"你这样拼命到底苦不苦?累不累?"她笑着回答:"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可俺觉得挺值!再说,这中间也有许多乐趣。"也有人问过王君:"得到这么多的荣誉,你是不是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才不得不继续奋斗?"她依然微笑着回答:"成绩和荣誉那是过去的事,无论在对现实还是面对未来,我不能停止奋斗!"

   如果说每个人的血管中流动的是一种文化,那么王君的血管中鼓荡呼啸着的永远是无私无畏、永往直前!

   现在,我们谁也无法预料她的将来,我们只知道她的奋斗之路一定更加艰辛漫长,更加崎岖坎坷。但我们坚信:她的目光一定深邃敏锐,意志更加坚韧执著,她的步履也一定更加坚定稳健!

高级速录师黄霞今年24岁,去年获得CCTV电视速记大赛总冠军,曾创造了汉字录入每分钟520字的全国纪录,多次为国内很多非常重要的会议如博鳌论坛、深圳的高峰论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作过速录服务。
黄霞所采用的速录工具是“亚伟中文速录机”,最快速度可达500字/分钟以上。

网友:
我用粵拼,手機用 Google 粵拼,電腦用開源跨平台的 rime。

网友:
用的小鹤双拼

网友:
我用的也是某狗的五笔和双拼输入法。。。

网友:
五笔和拼音混用,五笔能力果然退化了。。。我当年就坚持纯五笔,如果有字打不出来,用拼音打了之后一定把五笔编码查了用五笔重新再打。现在一年也碰不到几次五笔打不出来的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要登录QQ,然后要经过很多训练,才会把重复的词记录下来,但关键是,不像拼音那样,用首字母啊。

不用重复很多次,一次就可以,比如你输入一个“阿”,马上再输入一个“莫",然后停下来,一会,它就会把“阿莫”当成一个自定义的词,保存起来,下次就可以直接打出“阿莫”这个词了。

登陆qq是为了,云端保存和同步这些自定义的词库和配置等。

网友I:
我目前用的是QQ五笔,支持五笔拼音混输,支持自动造词。WIN10里其它输入法全部删除,只留一个QQ五笔,设置为默认。
默认是英文输入状态,按shift就可以在中、英状态下切换。状态栏也直接隐藏到任务栏,相当简洁好用。新版本不行,要用旧版本2.2.322.400。

网友J:
用了十几年五笔,正在彻底放弃五笔。
因为有好多字不会写,有时候有些电脑没有五笔 也很麻烦
拼音我最讨厌的就是 前鼻音 和 后鼻音

网友:
会用哪个,能用哪个,用哪个快,就用哪个。都是工具,没有高低,只有顺手不顺手。
就像我,用拼音就超级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键盘上的笔画输入法,也是一大发明,
现在都用智能手机了,不知道手机上输入中文,用什么输入法最快 ...

我在手机上也用五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目前用的是QQ五笔,支持五笔拼音混输,支持自动造词。WIN10里其它输入法全部删除,只留一个QQ五笔,设置 ...

在双屏下,使用CorelDraw和Pads,用快捷键时,会由于输入法,鼠标跳动,
你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重复很多次,一次就可以,比如你输入一个“阿”,马上再输入一个“莫",然后停下来,一会,它就会把“ ...

时间好像琢磨不透,还是不习惯五笔组新词,
例如,阿莫,baaj,好费脑,
拼音的首字母可以接受。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五笔的除了专业打字员,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人!五笔在30岁以下的人群里基本消声觅迹了 ...

同意同意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伟速录机,只有十个键,一分钟五百字,了解一下!!!

这东西好厉害,600字/分钏,一个特制的键盘,看了一下视频,又感觉是推广的视频。
还是有学习成本的,特有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我发贴刷屏的速度就知道选五笔还是拼音了。
当然了,五笔最怕半罐水,象我弟那样的,学五笔不精,又不 ...

考你个问题,乙字怎么打,1,2,3.。。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了十几年五笔,正在彻底放弃五笔。
因为有好多字不会写,有时候有些电脑没有五笔 也很麻烦
拼音我最讨厌 ...

对,虽然我普通话九级,还是有些字记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的不带广告的五笔输入法越来越少了 ,除了win10自带的

以前因各种五笔自带广告,然后用win10自带的五笔后,效果不错就不用别的五笔了,毕竟这个五笔支持五笔与拼音混拼模式,还支持不少新词,不像以前一些五笔新点的词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目前用的是QQ五笔,支持五笔拼音混输,支持自动造词。WIN10里其它输入法全部删除,只留一个QQ五笔,设置 ...

腾讯的,【QQ拼音】和【QQ五笔】两个产品,感觉【QQ拼音】是他们的重点,
【QQ五笔】没那么好的用户体验,界面老旧,词库还得WEB下载,自己加,没有智能同步,还有很多功能。。。看看界面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年轻人应该没多少练五笔的了,都是拼音吧
个人电脑上常用的是拼音,就是偶尔有些字不认识没法拼音比较讨厌,还得手机查一下
感觉现在手机上配置的手写加拼音是比较好的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你个问题,乙字怎么打,1,2,3.。。

nnll
字数补丁

网友:
手机和电脑都用五笔,只有是,遇到不会的字才用拼音查一下。就是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你个问题,乙字怎么打,1,2,3.。。

笑死我了,考这么简单的字,NNLL啊!要考就考凹和凸吧。不吹水,我打白话文的速度是每分钟180汉字,当然了,得用我的HHKB或cherry的焦茶轴机械键盘来打。DELL的SK8115也行。

网友D:
感觉楼上的用五笔走入一个误区。五笔的精华不在于词组多,而是在于重码少。电脑上,推荐极点五笔十周年版,词库足够了,不需要单独造词。而且要固定一个熟悉的词库,即使有重码,闭着眼睛就知道选哪个。四键上屏必须选中。

手机五笔,我用的是苹果,以前用QQ五笔,后来用百毒五笔,不要让百毒五笔上网,词组也就固定了。

在国企当了三年秘书,一打就是几万字。
打文章的时候,遇到不会拆的字,不要停下来,用几个字母代替就行了,文章打完了再查找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腾讯的,【QQ拼音】和【QQ五笔】两个产品,感觉【QQ拼音】是他们的重点,
【QQ五笔】没那么好的用户体验 ...

五笔用的人少,放弃是正常的。搜狗五笔4、5年更新一次很正常。
就一个输入法你还想要什么高级界面?词组都不爱用你还要用啥热词,并且热词本身就不太适合用五笔。
万能五笔也可以试下。
公司和家里都是双屏,没用过那两款软件,其它软件没有遇到过鼠标跳动的情况。

网友:
认识字的用五笔,会说话的用拼音。

网友:
你要还会五笔你就继续用吧,当年好不容易学会了就别放弃了。新学就算了……

网友:
百度五笔挺好用的

网友:
五笔,偶尔不会的字用拼音
当年会五笔,真的是成就感十足

网友:
五笔字根背了N次,一直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五笔的除了专业打字员,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人!五笔在30岁以下的人群里基本消声觅迹了 ...

33,用了一二十年五笔的路过

网友K:
放弃不了五笔的,像我这用98版字根的十分痛苦。

不过在坛友的引导下,将QQ五笔的字库替换成98版的才可顺利使用。

不过用海峰的98五笔字库太舒服了,但后续没有更新64位的,也曾经一段时间特别痛苦。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放弃不了五笔的,像我这用98版字根的十分痛苦。

不过在坛友的引导下,将QQ五笔的字库替换成98版的才可顺利 ...

用习惯了86版,不知道98版有什么优势!

网友:
已经很久没有用五笔了,虽然学习的是五笔打字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用习惯了86版,不知道98版有什么优势!

当时的字库,86版适合长句,而98版的字库适合双字或者四字,我用98比较合适,一直到现在。

使用海峰五笔98后,感觉更良好,但支持98版的输入法,基本没有了。

我现在是QQ五笔替换98字库,并大量增加自定义,才可勉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上的用五笔走入一个误区。五笔的精华不在于词组多,而是在于重码少。电脑上,推荐极点五笔十周年版, ...

你牛X,我当年最快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上的用五笔走入一个误区。五笔的精华不在于词组多,而是在于重码少。电脑上,推荐极点五笔十周年版, ...

有时侯打不出字,急啊,
看来不能放弃五笔了,想想五笔还是快人一等
起码kakaka地打起来很酷,虽然经常删了重打

网友:
虽然我也用五笔,但手机用的手写,主要手机键盘是触摸的没手感不能 盲打

网友L:
习惯了,很难用回拼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习惯了,很难用回拼音的。

也不会,电脑上从来都是用五笔,在坚果TNT上一直用拼音输入,也完全没有障碍。

网友:
用五笔的,应该都是80后,大家暴露年龄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当时的字库,86版适合长句,而98版的字库适合双字或者四字,我用98比较合适,一直到现在。

使用海峰五笔 ...

长句是啥?最长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kwwl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长句是啥?最长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kwwl

是这个意思,虽然长句更易输入,但当时的字库与日常应用不相干。

现在的苦恼就是没有合适的98字库。

曾经想用海峰的98字库转换下,但EXCEL搞不定,现在勉强使用QQ五笔替换的98字库,再加上大量的自定义。。

所以字库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是这个意思,虽然长句更易输入,但当时的字库与日常应用不相干。

现在的苦恼就是没有合适的98字库。

此言差矣,不敢苟同!
五笔就是比谁敲得快,不是比字库,若是比字库,就跟搜狗拼音差不多了,我用手机百毒五笔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它不要联网。

当年我为了练五笔,敲烂了一台小霸王学习机。
另外,试着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键盘。薄膜键盘,我就适合SK8115,当年是50元一个,我买了两个,旭丽代工的。
后来换成樱桃的焦茶,比茶轴更高级的机械键盘。入了两个HHKB,一个有线,一个无线,出差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言差矣,不敢苟同!
五笔就是比谁敲得快,不是比字库,若是比字库,就跟搜狗拼音差不多了,我用手机百 ...

我已经过了比速度的年龄了,喜欢轻松自在的使用。

我现在用的罗技129块的键盘K310,挺好的,轻快。

我不在乎速度,只在乎打字时不用动脑子的轻松。。

以前没事的时候,喜欢打个字,当作写日记。

网友M:
五笔拼音都用,感觉我的五笔在退化了,只能找一些常用字
支持五笔的输入法也支持拼音的,win7用极点,win10自带的
盲打不应该是程序员的标配吗?
我有一个欧版键盘,上面的字符不对的,顺序是标准的,我盲打没影响,我老婆每次用都骂我买的破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M:
五笔拼音都用,感觉我的五笔在退化了,只能找一些常用字
支持五笔的输入法也支持拼音的,win7用极点,win10 ...

许多电工是60后的,不会盲打。

网友(2020-11-09):
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不用速记员的亚伟键盘呢?那东西速度才叫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F%E9%80%9F%E5%BD%95
最快可达500字/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五笔的除了专业打字员,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人!五笔在30岁以下的人群里基本消声觅迹了 ...

我38, 用五笔,
公司里的年轻工程师师看我跟看古董一样

网友:
极点五笔+拼音

网友:
一直都是拼音

网友:
我经常用五笔,遇到不会打的,就直接拼音,输入法会自动转换的。查不到五笔时,就按拼音来找。

前几天包小孩子玩,临时要回个消息,单手竟然不知道五笔如何打了,全程单手拼音敲出来的。

搜狗五笔更新比较慢(相对于搜狗拼音输入法),没有发现广告。

网友:
现在普通话普及程度比80-90年代强得多,拼音肯定会主流,再配合一下手写,完全足够了.
因此五笔必然没落.

网友:
刚毕业用了两年五笔,后来都是拼音了。

网友:
五笔拼音混用就可以了,WIN10自带的就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Win10之后,极点五笔不好用了。Win10之后,输入法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