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光耦+双向可控硅控制三相电机,应该是MT1还是MT2作交流电输入点好?

楼主(2020-08-07):
如图,现在要决定A点(直连可控硅MT2)还是B点(直连可控硅MT1)作为相线的输入(另一端则悬空或接三相电机),但不清楚应该接到A还是B.
查过资料,双向可控硅MT1和MT2结构(大小和位置没有对称性)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不能随意互换。
现在就是搞不懂这样的单相线接入时,电流和电压是应该怎么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遇到这样的疑问,暂时没有结论,期待有经验的高手出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