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给电磁炉改造,防蟑螂

楼主(2020-08-07):
上一个电磁炉光荣阵亡。拆开里面很多蟑螂尸体,pcb脏得面目全非。估计就是被蟑螂搞坏的。

新电磁炉启用前,我给它增加防蟑螂功能。

楼主:
这种黑色的纱布很结实,是裙子蕾丝边,淘宝6元包邮一大捆。

通风很好。不太影响电磁炉的散热。

楼主:
热熔枪要温度高,可调温的。

楼主:
先周围打一圈热熔胶,然后贴上纱布。

最后剪掉多余部分。

楼主:
四个口都处理了。

电源线入口我也打上热熔胶。

任务完成!

网友A:
小强貌似能咬烂。前几年有一年没注意,在电脑主机上放了几个花生米忘记了,后来发现小强满屋跑,无意中发现那几粒花生米已经被吃掉一小半了。。吓得我立马把电脑主机彻底清理一遍

网友B:
老大改装要注意!孔太小了可能会影响散热,机器内部过热后要么保护出E5 E6代码,要么爆IGBT管,有温度计的话 改好测试一下内部散热器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强貌似能咬烂。前几年有一年没注意,在电脑主机上放了几个花生米忘记了,后来发现小强满屋跑,无意中发现 ...

小强咬不烂这种材料。

我几年前买的。广州的松下电饭煲使用这种材料处理了。没有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改装要注意!孔太小了可能会影响散热,机器内部过热后要么保护出E5 E6代码,要么爆IGBT管,有温度计的 ...

散热没有问题的。这点我100%肯定。

网友C:
拆开装在里面更漂亮点吧。可能风扇哪里不好装。

楼主:
电陶炉也做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装在里面更漂亮点吧。可能风扇哪里不好装。

风扇可能会卷住纱布。

网友:
最近屋里的小强又开始冒头了,动手灭了几个下药的不管用,喷雾式的专杀……

厨房电器不知道有没有,回头得仔细看看特别是电饭锅

网友:
久了会好多灰尘积攒在上面吧。。。。

配上潮湿有油的厨房环境,感觉要定期更换这些纱网了

网友D:
我是直接用三防漆泡主板,一了百了,愛做窩就做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用三防漆泡主板,一了百了,愛做窩就做窩。

我也是用这招,超好用。之前外面租房,小强过两年就卷土重来,三防漆喷厚点,水和蟑螂就没再搞坏过电器

网友E:
就是难看了一点,用那种透明双面胶或无影胶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难看了一点,用那种透明双面胶或无影胶可能会好一点

怎么会难看?平时根本看不到。

网友F:
突出来的圆风扇台感觉用尼龙扎线带绑更简单,拆卸更换也方便

网友G:
不知今年气温高还是咋了,家里闹蟑螂,小强到处都是,往年没这么多。。只是偶然看见。。。
看来要三防漆+网罩把常用的家电防护一下了。。。哎,,谁有好方法 除去或能减轻 蟑螂的数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陶炉也做了处理。

小强们会“恨”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突出来的圆风扇台感觉用尼龙扎线带绑更简单,拆卸更换也方便

突出的高度太小,扎不住。0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今年气温高还是咋了,家里闹蟑螂,小强到处都是,往年没这么多。。只是偶然看见。。。
看来要三防漆+网 ...

冬天温度0度以下的,断水断电断暖气,重新打扫卫生,一冬天3个月就没了
如果是南方,冬天温度10度以上,很难搞

网友H(2023-09-21):
3年过去了
改装效果咋样

我的电磁炉也进小强了,正拆了 准备怎样防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3年过去了
改装效果咋样

1年前前面板裂开,进水了。坏了。

现在换了一款多重防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