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LED驱动ic

楼主(2020-08-07):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驱动32个激光头。  激光头规格5v 10ma,32个并联。功能大概是常亮、快闪、慢闪。主控那边已经留有pwm管脚。闪动频率大概是500ms 和250ms
        有没有前辈用过类似的芯片,求推荐。

网友A:
5V激光头内置电阻或横流电路的了,这样直接并联,MOS管驱动就行了吧。

网友:
2楼说得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激光头内置电阻或横流电路的了,这样直接并联,MOS管驱动就行了吧。

多谢指教。

网友B:
不行吧  需要一个MOS管加一个主控才对  主控拉一个八位机就行

网友:
像是ktv里的激光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  需要一个MOS管加一个主控才对  主控拉一个八位机就行

我是有主控的,我现在只是想问下激光驱动的那部分电路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主控的,我现在只是想问下激光驱动的那部分电路而已

加个MOS就行了   华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MOS就行了   华瑞的吧

要做快闪,慢闪这样的功能,mos管这样频繁开关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做快闪,慢闪这样的功能,mos管这样频繁开关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   我这是有做MOS管这方面的  要不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做快闪,慢闪这样的功能,mos管这样频繁开关会不会有问题

人眼能够识别的快闪  慢闪   频率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眼能够识别的快闪  慢闪   频率不快

好吧,后面搭个电路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