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2051单片机制作的手机自动刷屏神器

楼主(2020-08-07):
用AT89C2051单片机制作的手机自动刷屏神器:具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手动模式下,可以手动控制电机的正转。自动模式下,刷视频的时间是随机的,模拟真人刷视频,防止封号。最大特点是,永不卡屏!真正的实现了全自动无人值守的模式!1小时可以刷200多个短视频。可以用它来刷各种刷视频赚钱的软件(如快手极速版,抖音极速版,火山极速版等等)。真正的解放双手,让你轻轻松松赚钱。另外,还有自动正转25次,反转25次的功能,用于其他刷屏模式。采用DC12V直流减速电机,30转/分钟,2个继电器驱动,用于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输入/输出信号,全部采用光电耦合器隔离,电路稳定性,可靠性比较高。确保继电器,电机产生的电火花,电磁干扰等不会干扰单片机的正常工作。采用金属接近开关作为位置传感器。由于本人不会C语言,只会汇编语言,所以源程序采用的是汇编语言编写的。做好的成品如下图:

电路原理图,PCB,汇编语言源程序,安装底板技术资料如下:

楼主:
更正一下:电路原理图里面的传感器是:直流三线NPN常开型接近开关。误写成了PNP。抱歉!另外,里面还包含了一些自己做的特殊元件封装。你们应该都能用到。

网友:
下载看看  楼主的汇编风格 跟 自己的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用料奢华的典范。。。。

楼主:
最初的版本,传感器用的是红外传感器,那种用东西遮挡后会有高低电平输出的,经过实践验证,发现有很多缺陷。所以,正式版换成了金属接近开关。稳定性,可靠性很好。定位准确。源程序里面的注释,仍然写着红外传感器接于P3.2口。等我上传完,我才发现这个地方也写错了,需要更正一下。

网友:
这个用料太奢侈了

网友:
89c2051啊,好久不见了

网友A:
刷手机能赚回成本吗

网友B:
代码备注很详细啊,PCB也有那个时候的感觉
楼主好像好几年没来了

网友C:
这个   收入可观嘛?     多弄几个一起刷?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挣钱的模式。一条能挣几个钱。

网友:
能刷回电费来不LZ

网友:
AT89C2051 有些年份了,建议 坛友持续收藏。。。

网友:
AT89C2051 好有年代感啊

网友:
刷视频还能赚钱?如何操作的?

网友E:
用个小步进电机是不是更简单。

网友:
一天能刷多少次,一次赚多少钱?

网友:
用料奢华!

网友:
2051,勾起我的回忆,当初熬夜汇编红外解码,很开心

网友:
低调的奢华

网友:
看见自动刷屏,以为是上了视频识别,看了89C2051 默默的打消了这个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手机能赚回成本吗

这个成本100多元,按照快手极速版,一般3-5天左右,会赚3元,一个月大概20元左右,按照这样计算,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把本赚回来。如果这个东西,批量生产,成本会控制在百元内,有可能十几块钱就能造出来了。研发,打样阶段,是不计成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成本100多元,按照快手极速版,一般3-5天左右,会赚3元,一个月大概20元左右,按照这样计算,大概需 ...

一个月20   还有人手工赚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备注很详细啊,PCB也有那个时候的感觉
楼主好像好几年没来了

是的,很久没有来了。工作太忙,业余爱好几乎被扼杀了。汇编语言,思路清晰,步骤详细,逻辑性强,可读性强,抗干扰能力强,执行效率高,更接近,更符合机器语言。但程序调试和后期维护比较复杂,兼容性差,复杂程序编写困难。

楼主:
电费肯定可以刷回来。这个用的是12V 2A的电源适配器,工作一天,大约0.5度电,按照电费0.5元/度来计算,一天花0.25元的电费。刷一天的短视频(快手,抖音,火山等都有上限),最少也在0.7元(亲测,快手给的最多),因此,是可以刷回来电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收入可观嘛?     多弄几个一起刷?

这个可以一机多用,把刷杆延长,多放几个刷屏头,就可以了。如果刷杆过长,另一侧,需要用个支撑。确保平衡,使机器运转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怎么挣钱的模式。一条能挣几个钱。

赚钱模式是:用手(或者机器)刷快手,抖音,火山等极速版短视频软件,可以赚金币,金币每天0点以后,系统自动兑换成现金。汇率是:10000个金币等于1元钱。每一条视频赚的钱数不一定,都是随机的(除金蛋金币之外),几里到几分不等。这个东西也只是纯属娱乐,如果想靠这个赚很多钱,那是不可能的。刷个几天视频,可以买瓶饮料喝喝,还是不错的。如果邀请新人,那就赚的会多一点。无非就是提前多喝几瓶饮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小步进电机是不是更简单。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作为DIY,那就失去了很多乐趣。这个东西,某宝,某多上也都有卖的。作为电子,无线电,单片机,PLC爱好者,是绝对不会购买的。

网友:
有工作视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费肯定可以刷回来。这个用的是12V 2A的电源适配器,工作一天,大约0.5度电,按照电费0.5元/度来计算, ...

没有算手机耗电费用,估计不会低于这个机器的耗电量

网友:
好像手上还有十几片AT89C4051的芯片一直丢在某个角落里

网友:
电机是有刷,用bldc可能比较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