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瑞萨单片机 型号都是 0C002L2代码开发完了,一个程序能跑,一个死机

楼主(2020-08-07):
遇到一个奇葩问题,在某宝上买的一款瑞萨单片机 0C002L2,做了样板程序正常能跑, 现在做了一批小批量,单片机丝印型号一样,下边应该是批次号不一样,程序烧进去死机!是工程问题么?

网友A:
个别空的Io脚可能要上拉,我做低功耗时碰到过,低功耗下电流大了10多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别空的Io脚可能要上拉,我做低功耗时碰到过,低功耗下电流大了10多微安。 ...

原理图都是一样的,单片机下边一行型号有差别,我怀疑是工程问题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是读写内部FLASH问题,屏蔽了读写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15):
我不理解为什么用瑞萨呢,完全没性价比啊

网友B:
照片看起来cpu贴片都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看起来cpu贴片都错了呢

同意,感觉单片机贴片厂贴错方向了

网友:
同意,感觉单片机贴片厂贴错方向了!哈哈!!!

网友:
同意,感觉单片机贴片厂贴错方向了

网友:
问个与技术无关的话题,为什么要把IC斜过来放置?显得与众不同?

网友:
图片两个cpu贴位置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
那有这么好的芯片。贴错了方向都可以运行呀!

网友:
这明显是芯片贴错方向了吧,点都不在贴片的位置,竟然还能运行?这么神奇

网友:
方向错误。。。
有几次,把大点当做1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