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Electrical 2018老是出现致命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0-08-07):
装好Autocad Electrical 2018,可以正常打开软件,只要一新建或者打开文件,就出现致命错误,无法使用,按照网上方法试了好多都不能解决,
有用这款软件的吗?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重新安装不能解决吗?

网友B:
装x64的ac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不能解决吗?

重装解决不了,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x64的access

系统是win7 32位的,也装x64的acces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win7 32位的,也装x64的access吗

一般来说,X32的系统不能兼容X64的软件,但X64的系统可以兼容X32的软件。先试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