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卓手机收到文件后在电脑上要很久才看到

楼主(2020-08-07):
安卓手机,用微信收到文件保存后,在手机上是可以看到它的,但用USB 插到电脑上,以U盘的方式相同路径查里面收到的文件,是看不到这个文件。
在电脑上有时一直都看不到,有时过一会儿就看到,真奇怪,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手机没升级到安卓10吧。

网友:
我一直是手机和PC都上了微信,手机消息要滞后好几分钟。。。来个语音聊天,对方都等挂了。。我手机才收到。。但是电脑上响很久了。。。不同时登录 都没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过,想不明白,有时候都不用连电脑,手机上用另一个工具选择文件的时候都找不到

网友:
Android 的媒體層,需要軟件手動調用 API 同步一下,才能被其他軟件或 USB 掃描到。
解決方法之一是,用第三方的文件管理軟件,把文件 copy 到另一個目錄,然後 USB 訪問 copy 出來的文件就沒問題。

總之:垃圾 Android,垃圾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