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TM32F407关于485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0-08-07):
这几天在调试407的485,有个问题没弄明白,问一下,可能我的问题有问题,不要见怪
我用的波特率是57600,发送一个字节是10波特,发送1波特17点几微秒,发送一个字节10波特不到180微秒。
我的局部程序如下:
delay_us(20);
USART1->DR=u2;
delay_us(180);
USART1->CR1&=~(1<<3);            //关发送
rxd;
接收数据,延时20微秒,再发送u2,u2=2,rxd是切换485芯片至接收模式,现在的问题是:监控线上数据,如果延时180微秒,第一次监控到的数据是2,然后是0xFF,延时至260微秒,监控到的数据是0xE2,延时360微秒,监控到的数据才是2,我搞不明白,发送一个字节用不到180微秒,为什么要延时360微秒才能正确接受呢?

网友:
第一读寄存器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完成比延时来的靠谱。第二切换收发无需关闭发送控制485芯片的收发即可。最重要的485要用主从模式。

网友:
你这种用delay延时太特么对不起你用的407了,辣莫快的速度被你浪费不说,还会招来收发数据丢失的BUG。

使用发送完中断,在最后一个字节发完之后,立即切换到接收状态,包你高枕无忧,否则你毛估估的发送延时,如果遇上对方快速响应,485总线就会争抢了。

网友:
示波器接上直接看看485方向控制信号以及收发信号

网友:
像i2c或usart还用delay真是暴殄天物啊,估计都是从各开发板的demo代码学来的,责任很大啊!

网友:
不要用delay,用中断,开启发送完成中断,发完一个 在中断里发送下一个,最后一个发完,将485设置成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