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了一个看PCB gerber和3D软件,3D Gerber Viewer

楼主(2020-08-07):
1、下载https://www.zofzpcb.com/
2、这个软件能把PCB上网络导入,选择某个网络还可以闪烁。
3、PADS的gerber文件导入不了,还不知道咋搞。

网友A:
3d能导岀stp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能导岀stp文件吗?

可以导入导出吧,具体还没试,PADS的gerber我现在弄不进去。

网友B:
元件怎么来的,还支持贴片加工的信息吗

网友:
导岀3d要购买

网友:
gerber不是标准的吗

网友:
3D元件怎么来的

楼主:
pads导出的格式和其他的一些软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怎么来的,还支持贴片加工的信息吗

坐标能传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坐标能传进去的。

下载看了下,确实不错,效果也很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看了下,确实不错,效果也很好,感谢分享

你的gerber能导入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gerber能导入么?

3D需要一个IPC文件,这个如何产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gerber能导入么?

能导入,发给板厂的文件直接搞进去就行,显示出来挺好看的,直接自动导入都识别对了,没有什么需要搞的,就按确定就行,但我没试贴片的座标文件

比CAM350好多了,显示效果秒杀,就是鼠标拖动视角的操作的手感不太习惯,跟一般3d软件略有区别

PADS不了解,难道板厂那边没问题这里有兼容问题?可以试试用CAM350转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需要一个IPC文件,这个如何产生?

PADS能导出IPC文件,我不知道你用的啥画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导入,发给板厂的文件直接搞进去就行,显示出来挺好看的,直接自动导入都识别对了,没有什么需要搞的, ...

贴几个你导入后的图片给我们看看,或者你把你的gerber上传,我导入看看,你用的是AD吧?AD的gerber格式确实可以,pads的格式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错,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几个你导入后的图片给我们看看,或者你把你的gerber上传,我导入看看,你用的是AD吧?AD的gerber格式确 ...

我用的还真不是AD,压根从一开始就没学这个坑货,我只看着他们隔三差五的把封装画反把板子画反

我发一个arduino mega的板子吧,由eagle输出(就是eagle自带的示例),其中钻孔数据由CAM350转存过(由前导零改为公制小数点)

这个gerber文件应该是可以直接做板的

导入这个软件的时候,菜单file-compose new-auto,然后选进gerber的文件夹点ok即可,如果什么都不管,板子会是透明的,似乎是因为它漏掉了板边机械加工层的原因,
可以先不点ok,点more,然后手动插入机械加工层,把它设定为boardoutline,然后再确定,等待完成即可。

我很喜欢它可以把板子搞成透明的那种感觉

图片可能在某些显示器超出网页右端,不知道怎么搞那种看着小点了可以放大的样子

网友A:
好用,就是导岀3d要49欧元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是导岀3d要49欧元一年。

我PADS的gerber导入不了。。。

网友D:
PCB文件本身没有3D封装的话,这个软件是如何匹配到对应的3D封装的?是要手动选择吗

网友:
Y0JHnAHQ3900Q6MTG3cB3lm3fGVv3r3Evq/paybdeRc=
搜到一个key貌似过期了

网友:
真挺牛的一个工具,赞这个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文件本身没有3D封装的话,这个软件是如何匹配到对应的3D封装的?是要手动选择吗 ...

没有,就自己手动导入啊,他们好像提供一些3D封装供你选择。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直接查看.stp 的3D文件吗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PADS的gerber导入不了。。。

只有pcb,显示不了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pcb,显示不了器件

PADS你导入了?我导进去,只有个空板子,再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可以直接查看.stp 的3D文件吗 ?

按理说应该可以,我还没试这个。

网友(2021-01-25):
gerber导入没有3D模型,得个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