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Scope中 mat后缀的数据用maltlab读取画线的方法

楼主(2020-08-07):
VisualScope是一款很好用的串口示波器。单片机调试的时候很好用。但是他保存的数据是.mdt格式的。 用matllab导入数据功能得到的是乱码。经过摸索后发现是可以用matlab语言去读取的。读写的过车个如下

myarrary=[];mych1=[];mych2=[];mych3=[];mych4=[];
%输入文件绝对路径,可以点击mdt文件,然后右键属性,拷贝路径,再加上文件名(包含拓展名)
mypath='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1.mdt';%把路径改成你的数据路径即可
fileid=fopen(mypath)%返回文件句柄
myarrary=fread(fileid,'int');%以int类型读取数据
fclose(fileid);
% length(myarrary)
disp('已经开始读取数据,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
for u=1 :round( length(myarrary)/4)
  figure(1);%ch1
mych1(u,1)=myarrary(u,1)/65537;
end
plot(mych1);
hold on;
disp('已经读取完第一通道数据请耐心等待...')
for u=round(length(myarrary)/4):round(length(myarrary)/2)
  figure(2);%ch2
mych2(u,1)=myarrary(u,1)/65537;
end
plot(mych2);
hold on;
disp('已经读取完第二通道数据请耐心等待...')
for u=round(length(myarrary)/2):round(3*length(myarrary)/4)
  figure(3);%ch3
mych3(u,1)=myarrary(u,1)/65537;
end
plot(mych3);
hold on;
disp('已经读取完第三通道数据请耐心等待...')
for u=round(3*length(myarrary)/4):round(length(myarrary))
  figure(4);%ch4
mych4(u,1)=myarrary(u,1)/65537;
end
plot(mych4);
hold on;
disp('已经读取完第四通道数据')
%@smg copyright

楼主:
修改完成后如下
fid = fopen('0000.dat', 'r');           %open data
length = fread(fid, 1,'uint32')/8;       %uint 32-bit data length    总的数据长度
Ch1Data = fread(fid, 16, 'int16'); %read ch1 data  抛掉16个数据
Ch1Data = fread(fid, length-16, 'int16'); %read ch1 data  读取有用的数据
Ch2Data = fread(fid, 16, 'int16'); %read ch1 data   抛掉16个数据
Ch2Data = fread(fid, length-16, 'int16'); %read ch2 data 读取有用的数据
Ch3Data = fread(fid, 16, 'int16'); %read ch1 data   抛掉16个数据
Ch3Data = fread(fid, length-16, 'int16'); %read ch3 data  读取有用的数据
Ch4Data = fread(fid, 16, 'int16'); %read ch1 data   抛掉16个数据
Ch4Data = fread(fid, length-16, 'int16'); %read ch4 data  读取有用的数据
fclose('all')                          %close all files
figure(1);  %创建窗口1
plot(Ch1Data);%画曲线
figure(2);
plot(Ch2Data);
figure(3);
plot(Ch3Data);
figure(4);
plot(Ch4Data);
CH1mean=mean(Ch1Data(:));
CH2mean=mean(Ch2Data(:));
CH3mean=mean(Ch3Data(:));
CH4mean=mean(Ch4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