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上电到启动完成这段时间io电平可以配置吗?

楼主(2020-08-08):
写了个程序放到树莓派,让它启动后自动运行,io口输出一个电平,但是发现在树莓派上电到启动完成这段时间内电平是未知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改?

网友:
貌似装载内核的时候可以设置默认状态(上拉下拉输入输出等),但是从上电到装载内核之间的这段时间,我不确定GPIO的状态是怎样的。

可以参考下《在树莓派Raspberry Pi启动阶段改变GPIO的状态(上拉,下拉等)》 https://blog.csdn.net/zhufu86/article/details/99704074

网友:
在config.txt里用gpio语法就可以给io配置的。
例如将GPIO18设为输出并置为低电平,写法如下:
gpio=18=op,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