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89C2051单片机制作的货梯楼层显示器

楼主(2020-08-08):
由于我上班的公司因开发区重建拆迁,需要搬到新厂房,我们公司的新厂房在4楼。新厂房的货梯是一个简易的无线遥控电葫芦(很抠门的无良房东!!!),没有任何限位以及保护装置,也不具有楼层显示功能。由于房东不让私自修改电梯的电控,我们只能装一个楼层显示器,这样好知道桥箱在井道的哪一层,会极大的方便我们使用货梯。也能避免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为此,我们还安装了一个无线电铃,每一个楼层都有一个发射器,谁要用电梯就要先按发射器,让别人好知道要用电梯了,注意安全。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这个货梯楼层显示器采用1.8寸红色高亮共阳数码管,桥箱位置传感器采用霍尔位置传感器。具有上限和下限,超过上下限,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字,桥箱不在楼层,数码管也不显示任何数字。只有桥箱在某个楼层的上限或下限之间时,数码管才显示对应的楼层。输入信号全部采用光电耦合器隔离,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强,不误显示。源程序依然是汇编语言。货梯楼层显示器的安装是最麻烦的,需要一层一层的布线,接线,调试。工作量很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可能有使用责任,不出问题啥事没有,出了问题…建议楼主自己玩玩

网友:
如果货梯事故出了人命,房东说是你改动货梯线路造成的,你怎办?

网友:
原先要停的时候靠感觉快速按开关?

网友:
不改动控制部分只做显示部分,现场布线最好不要跟之前的有交集

网友:
电葫芦当货梯……这房东…………

网友:
我操传感器也是自建装的?出事了要担责

网友:
电子爱好者,承担着无比重大责任前进.

网友:
安监部门不管?出了问题,安监责任也是逃不了的。

网友:
0.5吨以下的纯货梯是不用报安监的。可以电葫芦加箱体,也可以从电梯厂定。我以前装过梯

网友:
每个楼层贴个标签,轿箱里用电池供电显示。

网友:
古二真,没出事大家安好,出了事楼主不负主要责任也躲不开次要责任

网友:
不加装很难判断准楼层,不过可以用加速度6050搞下,还可以尝试高度传感器,或者直接买电梯物联网公司设备没责任

网友:
这么说吧,有病人去医院做个痔疮手术,三年后得了脚气,还要找医生麻烦,事关安全生产的事,电梯、消防这些,你敢在电梯上装个螺丝,回头出了事,都能栽到你头上,何况有电源有电缆。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提醒!本人敢做敢当。只要大家用的方便就行。电梯桥箱上面,只有磁铁,别无它物。传感器信号线,传感器电源线都是12V的低电压,而且我的电缆和电梯的电缆是分开的,不在一个地方,也做了安全防护工作。电源是一个高品质,高精度的12V 2A的电源适配器提供的,即使短路,也没有问题。只是显示楼层,没有动电梯的电控以及机构部分的一根寒毛。我不怕事!也不惹事!也敢于承担责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提醒!本人敢做敢当。只要大家用的方便就行。电梯桥箱上面,只有磁铁,别无它物 ...

没有改变轿厢和安全结构等不用怕的。

楼主:
最新进展,又有新的租户来租房子了。经过我们几家租户和房东的协商,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换电梯!换成那种标准的多功能电梯,人和货可以同时运输。就像小区的那种电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