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控制器]-05-TouchGFX入门Demo&工程模板分享

楼主(2020-08-08):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已经设置为永久有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eQgL5THISJyl6607josKQ
提取码:pxjx

其中:
MicroTouchController.rar    空白的TouchGFX工程模板,开发的起点
TouchMicroController.PDF  电路原理图,之前已经分享过一次
触屏控制器IO分配.pdf       IO的分配表,也可作为接线说明
Demo1.rar                        视频教程里面完成的Demo程序

又做了一集视频教程,b站播放地址:(建议2倍速度播放)
TouchGFX教程_S01E02

本集教程主要讲了CubeMX中使用TouchGFX的配置过程,同时,做了一个简易的演示Demo:DI控制UI里面的指示灯,UI里面的按钮控制蜂鸣器,实现了MVP开发模式中UI与后端的信息双向传递。

第二次做视频教程,水平有限,见谅。
欢迎讨论。

网友A:
看了视频,做的挺好,给你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视频,做的挺好,给你点个赞。

感谢支持!

网友B:
emWin用户,准备入坑Qt for MCU和TouchGFX

三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Win用户,准备入坑Qt for MCU和TouchGFX

三连……

感谢支持!
Qt for mcu坑更深一些吧,哈

网友:
视频用1.5倍速放,就是一位高级老师了。
做了不错!

网友C:
有点疑惑,F429不支持从外部QSPI FLASH 执行程序,内部FLASH只有1M,,,如果UI的图片,字体比较多,程序很快就超过1M了,怎么解决内部flash不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疑惑,F429不支持从外部QSPI FLASH 执行程序,内部FLASH只有1M,,,如果UI的图片,字体比较多,程序很快 ...

图片,字体之类的东西放在SPI FLASH或者NAND FLASH里面,用的时候调出来。

网友A:
哦,楼主的作品没用到上述两种,但留了TF卡座,超出内部容量的东西存了TF卡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字体之类的东西放在SPI FLASH或者NAND FLASH里面,用的时候调出来。

有研究过touchGFX 的显示位图的函数吗?如果以文件系统的形式读进SDRAM中,再调用位图的类的方法显示图片,感觉要改动比较多东西。touchGFX designer生成的代码已经组织好对图片字体的数据结构,,,没怎么深究怎么显示SDRAM中的图片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疑惑,F429不支持从外部QSPI FLASH 执行程序,内部FLASH只有1M,,,如果UI的图片,字体比较多,程序很快 ...

外部TF卡的容量很大。可以存很多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的作品没用到上述两种,但留了TF卡座,超出内部容量的东西存了TF卡里面。 ...

是的。
TF卡使用方便,价格便宜,容量大。
SDRAM容量也不小,就用TF卡+SDRAM缓存的方式来解决图片存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研究过touchGFX 的显示位图的函数吗?如果以文件系统的形式读进SDRAM中,再调用位图的类的方法显示图片 ...

touchGFX没用过,在C语言中通常把位图信息以结构体形式组织好了,位图读取函数把它的成员调过来按照预定的算法处理就是了。touchGFX用到C++的东西怎么处理这类问题不清楚。

网友D:
能不能吧相关文件传到本论坛上来,百度云限速后我就不用了,也不想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吧相关文件传到本论坛上来,百度云限速后我就不用了,也不想装了

206MB,论坛上传不了这么大的文件。

还有什么其他文件分享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206MB,论坛上传不了这么大的文件。

还有什么其他文件分享方式?

那就吧cubemx的配置文件 .ioc发上来就行  , 谢谢

网友:
认真看完了整个视频,做的很仔细,很专业!有几个知识点是我之前不会的,学习了

网友E(2020-09-13):
好久没有出教程了,请问接下来的教程什么时候可以出呀?时间一长,就要吃灰了。

网友F(2020-10-19):
TouchGFX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uchGFX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

看我之前的帖子里面,所有的软件都有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有出教程了,请问接下来的教程什么时候可以出呀?时间一长,就要吃灰了。 ...

时间过得太快了,最近各种事情太多了,我抓紧录新教程。

网友:
讲得详细

网友:
多谢楼主,已拍一组。

网友(2020-12-04):
引用 楼主:
时间过得太快了,最近各种事情太多了,我抓紧录新教程。

能不能给个能把屏幕所有资源用起来的例程

网友(2021-01-22):
tm32cubemx没有显示出software pack这一栏呢?楼主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2021-03-02):
基于PC touchgfx生成一个工程,移植到STM32CUBEIDE编译器上,编译时候发现提示undefined reference to `touchgfx_init'        app_touchgfx.c        /TouchGFX/TouchGFX/App        line 29        C/C++ Problem。

但是touchgfx_init();这个函数虽然在app_touchgfx.c声明,但未定义,而是在TouchGFXConfiguration.cpp 中被声明定义。如下图:

看了网上说是属性->Settings->Tool Settings->MCU GCC Linker/Libraries有木有添加,如果是这个问题,具体怎么添加呢?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导致,那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21-10-29):
买一个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