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电路板怎么邮寄?

楼主(2020-08-08):
初次做了一批电路板要邮寄,请问用什么纸箱包装运输好点,板子之间用什么隔离不会撞件? 小弟是没有经验,请有经验的介绍下,最好有图片。

网友:
气泡袋加隔板应该可以

网友:
每块电路板之间用一张白纸隔离,然后放在根据电路板尺寸定做的较厚的薄膜袋里,里面放着吸潮袋,然后抽成真空,最后放在纸箱里打包。电路板厂给我就这么邮寄的。

楼主:
谢谢,淘宝上有没价格合适的介绍?

网友:
参考嘉立创,发货方式就行了。另外,你的板子上有没有元器件?有的话,要另外处理了。。

楼主:
当然有元件了,已经完成了焊接和测试,准备寄出。

网友:
淘宝搜索 牛皮纸气泡袋,如果有防静电要求要先装入防静电袋子再装入气泡袋。
包装好的袋子再纸箱里面竖着排列,装满一层放一两块硬纸板再放一层。
如果怕纸箱受潮或者进水,就要先放一个大的加厚塑料袋再装气泡袋。

网友:
一般都用2mm的泡棉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