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空心电感会饱和吗?

楼主(2020-08-08):
如题,空心电感会不会饱和?
很多人说不会。

网友:
以个人所掌握的电工理论,空心电感应该没有磁饱和这一说法。

网友:
空心电感相当于气隙无穷大,不会饱和的。

楼主:
实际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波形像饱和了,电流突然增加。可能是测试的方法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波形像饱和了,电流突然增加。可能是测试的方法不对。 ...

你可以认为这货电感量无穷小。。因此饱和电流也无穷小。据我印象这种电感通常都是几nh以内的用于广播fm调频用的,不是电源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认为这货电感量无穷小。。因此饱和电流也无穷小。据我印象这种电感通常都是几nh以内的用于广播fm调 ...

音频用的分频电感,电感量还挺大的。

网友B:
空芯电感会饱和!也就是线圈的电阻的存在引起电流不能继续增大,所以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芯电感会饱和!也就是线圈的电阻的存在引起电流不能继续增大,所以饱和了 ...

不是这个饱和。电感的饱和通常是电流陡增,电感没了,对电流的抑制作用消失了。你说的电流不增加是供电侧饱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饱和。电感的饱和通常是电流陡增,电感没了,对电流的抑制作用消失了。你说的电流不增加是供电侧 ...

一般情况是不会饱和的,但是由于电感直流电阻的存在,电流已经增加到极限时不能再增加了,也就是电感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是不会饱和的,但是由于电感直流电阻的存在,电流已经增加到极限时不能再增加了,也就是电感饱和 ...

电源侧肯定的不管电感的电阻多少,都会饱和的。
但我想问的是磁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侧肯定的不管电感的电阻多少,都会饱和的。
但我想问的是磁饱和。

磁场不会饱和,只要电流能增大就不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