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多了个未知设备连入,请问如何通过MAC,知道是什么设备?

楼主(2020-08-08):
如题,路由多了个未知设备连入,请问如何通过MAC,知道是什么设备?

如图,虽然显示有线连接,但是有可能通过无线AP连入的,也会显示有线连接,不知道是友军还是敌军~~~

请知道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网友:
现在安卓手机首次握手记得是会用随机MAC?

网友:
有装WIFI放大器吗,有的话可能是放大器搞出来的.

网友:
我刚查了下你这个地址不在厂商库里面,也许是随意改的MAC

网友:
某些路由器可以看到设备名称的,一般手机连上的话会可以看到具体手机型号,电脑的话可以看到电脑的计算机名

网友:
有个叫LanSEE的软件可以查看局域网的设备列表,如果是pc的话能看到计算机名

网友:
也可能是你的猫。。。

网友:
禁掉一个没人叫唤就是敌

网友:
先给它限速设置1k,看有没人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