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128和STM32F407之间485通信不正常,求检查思路

楼主(2020-08-09):
如题,现在用MEGA128和STM32F407两者485通信,M128向F407发送数据包,一个数据包70多个数据,数据包开始4个固定数据表示通信开始,F407接收数据返回通信正常数据,程序很多不一一上传,程序局部如下:
a:while(!iit);
  delay_ms(100);
   txx();
  delay_ms(1000);
  iit=0;
  .......
  .......
  goto a;

iit在传感器产生下降沿中断的程序中置1,程序继续执行,txx()是初始化通信程序,现在出了问题是:删除while(iit),两者通信正常,while(iit)之后设置断点,iit置1之后鼠标点击连续,两者通信正常,如果删除断点,传感器产生下降沿触发程序继续执行,两者通信不正常,表现为F407不能回传通信正常数据,delay_ms(100)改为延时500以上能通信正常,通信不正常,F407好像前16个数据都没有接收反应,好像是F407不能判断起始数据,怎么个检查思路呢?

楼主:
串口监控两种情况下数据是一致的,示波器观察波形,起始几个数据一致,好像不正常情况下,F407不能正确接收前四个数据,
另外用另一个程序M128向F407发送数据,时间随机,能正确应答

网友:
楼主还在坚持用delay,我就只能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
程序不够严谨。楼主检查一下代码。通常接收用中断,处理用状态机

楼主:
在调试程序,M128向F407发送数据包,F407验证后返回验证码,发送过程是:子程序初始化串口,向UDR写数据,子程序结束

,然后发送完毕中断函数继续完成剩余数据的发送,数据包有固定的四个起始数据,F407接收数据,收到四个固定的起始数据开始

处理,F407是中断接收数据,每次中断接收一个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只有在键盘程序内部(要有键盘操作的程序内部)发送数据包,

F407才能返回验证码,M128传感器下降沿中断开始准备传输数据包,就是置某参数1,键盘程序检测该参数是否为1,若为1,在有按

键按下的键盘处理程序中发送起始数据,F407才返回验证码,若在键盘扫描程序中没有键盘按下直接加入启动传输起始数据的程序

,则F407不返回验证码,这里好像是不返回验证码的时候,F407只能接收一个数据。示波器观察波形,两种情况下波形基本一样,看不

出区别,用串口助手监控,两种情况发送的数据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怎么破解?
水平有限,尤其是F407刚用,很多东西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勿笑。

楼主:
大伙路过请帮忙看看

网友:
看下485的DE/RE和数据发送、接收的时序,一般和这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