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种存储器怎么编程,有办法在线读写吗?

楼主(2020-08-09):
如图,请教一下大家,只通过板上的这些测试点,有办法在线读写吗?
如果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写的话,应该买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测试点不够吧 IO都至少要16个点

bga测试座和编程器倒没什么问题,一般的nand编程器就行

看看连接的是什么MCU?通过mcu来改nand应该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