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功放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8-09):
请参见附件仿真文件,图中Q12的基极与集电极为同相位,但是Q12应该在放大状态哪,按道理应该为反相才对哪。那位高手解惑,多谢了!文件是multisim 14版的,示波器如文件中所接。

网友A:
基极是反馈过来的,集电极受Q10影响

网友B:
这是电路综合的结果,Q12电路的E极也在变,你可以用E为参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路综合的结果,Q12电路的E极也在变,你可以用E为参考测试

在仿真中,我就是用Q12的E极作为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是反馈过来的,集电极受Q10影响

现在知道受反馈的影响,但是作为放大电路,以E极作为参考时,基极与集电极在放大时应当交流信号为反相才对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知道受反馈的影响,但是作为放大电路,以E极作为参考时,基极与集电极在放大时应当交流信号为反相才 ...

那你基极电压也没达到放大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基极电压也没达到放大状态啊

在没有输入信号时,Q10,Q12是处于放大状态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万一那个高手看到了呢。

网友B:
你的电路好奇怪

网友B:
加大输入基的恒流电流,或R32加大,一般两管相同,用2K;之后就正常了;
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工作在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输入基的恒流电流,或R32加大,一般两管相同,用2K;之后就正常了;
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工作在放大状态, ...

非常感谢!晚上回去再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好奇怪

这个是一个英国名机 naim的电路仿真,我也是从 HIFIDIY那边拿来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输入基的恒流电流,或R32加大,一般两管相同,用2K;之后就正常了;
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工作在放大状态, ...

昨晚回家试了一下,这方法虽然可以让Q12的基极与集电极反相,但是输出的中点电压却飘到好几伏了。难道原机故意这么设计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回家试了一下,这方法虽然可以让Q12的基极与集电极反相,但是输出的中点电压却飘到好几伏了。难道原 ...

仿真和实际不会完全相同,实际电路中有很多是无法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和实际不会完全相同,实际电路中有很多是无法模拟的;

多谢你的建议,看来有空搞一块板子实际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