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下tortoisegit如何设置多账户

楼主(2020-08-09):
https://www.cnblogs.com/shouke/p/11480215.html
参考上面文章操作,已经可以在命令行下操作。但是用TortoiseGit操作时,只有一个账户可以,另一个账户操作时会显示如下错误:
Unable to open connection:
Host does not existfatal: Could not read from remote repository.

测试用的两个账户都是gitee.co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tortoisegit的问题,tortoisegit应该是要知道从哪里读取config和私钥才、并且加密格式要对才能用,但是 ...

直至用openssh, 你网上搜一下,tortosegit 怎么用openssh。另外我感觉这个远没有sourcetree 好用。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ssh的吗?可以的

网友A:
如上图,我三个箭头指向的三个账号。多于一个的时候增加config文件进行配置。

config 中那个 Host  xxx.gitlab.com 里面的那个xxx 随便填。

拉取代码的时候地址变一下即可。 如原地址是 git@gitlab.com:liwei/myproject.git
要根据config 文件中的配置,对应改成 git@liwei.gitlab.buka.tv:liwei/ShPcClient.git

PS: 这个是git的配置,不是 tortoisegit,因为我并不用 tortoisegit,我没验证过这个,但是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直接用git命令和sourcetree 都是可以的。
测试过的平台有 mac/win7/win10. 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我三个箭头指向的三个账号。多于一个的时候增加config文件进行配置。

config 中那个 Host  xxx ...

按这样设置使用git bash没问题的,我也实现了。使用tortoisegit时会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这样设置使用git bash没问题的,我也实现了。使用tortoisegit时会出错。

你的 tortoisegit 的问题吧。我我使用其他图形界面,sourcetree 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使用sourcetree内置git 还是 使用系统git 都没有问题。应该是你那个验证方式的问题,看看ssh 是openssh吗

你用put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tortoisegit 的问题吧。我我使用其他图形界面,sourcetree 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使用sourcetree内置gi ...

是tortoisegit的问题,tortoisegit应该是要知道从哪里读取config和私钥才、并且加密格式要对才能用,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设置。这里默认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至用openssh, 你网上搜一下,tortosegit 怎么用openssh。另外我感觉这个远没有sourcetree 好用。 ...

已经解决了,根据您的提示,其实原理就是将tortoisegit的ssh工具更换掉,我尝试换成git目录下的ssh.exe,一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