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 ctrl +f 不能用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09):
1.单独ctrl +其他任何按键都可以 ,唯独ctrl +f  反应是只按下了 f
2.单独 按ctrl ,单独按f 没有问题
3.右边的 ctrl +f 是可以的,
4将左右ctrl 重新映射按键, 还是一样,左边ctrl 和右边 显示互换了, 但是左边 ctrl 仍然不能用.

用的是 凌豹机械师 87键

有锁定模式 ,但是很诡异 ,  fn +F 8 锁定 win 按键 ,有时候锁定 win按键 然后 再按 win 按键 不知道 按多少下(这时候win 已经没有反应)
然后 会使 ctrl +f 功能正常,
但是重启电脑以后 ctrl+f 就失效了 . 碰巧锁定 win 键  ctrl +f 会可以好用 ,只要ctrl +f 好用一次以后 ,会一直好用.除非重启电脑又不行了

有没有相同问题的?

楼主:
用按键检测工具实时检测 ,按ctrl +f 时候 ,显示 ctrl +f 都是有效的只是没有 ctrl +f 对应的搜索反应

网友A:
没遇见过 估计也不是键盘的问题 可以甩锅给win10
或者有其他其他程序全局占了ctrl+F?进安全模式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见过 估计也不是键盘的问题 可以甩锅给win10
或者有其他其他程序全局占了ctrl+F?进安全模式再试试 ...

好的,换了两台电脑都是这样,换个键盘也没问题,我都怀疑这个键盘 有bug ,

网友:
楼主,请查一下什么叫“全键无冲”,杂牌缺乏测试,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