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TA41电流6A时需要多大散热器?

楼主(2020-08-09):
BTA41工作时平均电流在6A左右,TOP3封装热阻在0.6℃/W。功耗在5W左右,不知道靠3mm厚50mm×150mm的铝板散热没有风扇够吗?

网友:
如果要直接设计好,成本宽松,最好是购买成品的有参数的散热器,如果自己用铝板,就要自己测试参数了,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
1.5V*6A=7.2W,连续工作扛不住啊。

网友A:
这个和驱动有关。如果一直打开6安没问题的。如果pwm控制要看驱动电路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驱动有关。如果一直打开6安没问题的。如果pwm控制要看驱动电路和频率。 ...

我是用MOC3063触发,基本在连续工作。

网友:
这样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