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快充 开始下单(暂停下单通知)

楼主(2020-08-10):
20号已经开始发货,请大家耐心等待。由于外壳螺丝滑丝的比较多,部分返厂处理会耽误点进度
另外 每台机器发货前都会进行24小时通电老化,白天上班,只能晚上组装 还请大家耐心等待

暂时停止下单!暂时停止下单!暂时停止下单!
因根据前期预定数量采购的物料,现在下单量已将物料用尽,暂时停止下单

=======================================================
4通道桌面快充、2通道快充 开始下单,

下单请备注论坛ID!下单请备注论坛ID!下单请备注论坛ID!

运费:
运费偏远地区外统一10元,

下单链接
四通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5301151205
两通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4727861900

7月20日前预定的的坛友享受优惠价格,未预定的按照原价

价格如下:
四通道版本价格如下
        VIP++ 119元
        VIP+   129元
        VIP     139元

两通道版本价格如下
        VIP++ 99元
        VIP+   109元
        VIP     119元
发货时间:8月20开始发货,按照下单顺序发货

下单链接
四通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5301151205
两通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4727861900

========================================================
四通道增加全黑版本 和 黑金版
普通版↓↓↓↓

全黑版↓↓↓↓

黑金版↓↓↓↓

=========================================================
两通道版本

=========================================================

下单链接
四通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5301151205
两通道: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4727861900

网友:
已经下单为安~~

网友:
四通道的把屏放在中间会不会影响读屏

网友:
已下单,一双,一四

网友:
已经下单4通道版本!

网友:
已下单,4通道版本。

网友:
下单了,4通道版本

网友:
已下单 双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现在芯片资料能开放了吗

网友:
已下单4通道

网友:
没看到黑金版本啊

网友:
已下单4通道!

网友:
已下单四通道全黑。

网友:
已下单4通道普通版

网友:
马上去下单.

网友:
这个多久发货呢?

网友A:
已下单 4 通道白色版本

什么时候开源?打算把面板重做一下,用 V 型铣刀把正面的固定孔铣一下,让平头螺丝沉进去,再贴个印刷面板

网友B:
楼主最好也推存一款好用的电源的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也推存一款好用的电源的连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3528298503
这种笔记本电源把接头剪了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要比开源示波器漂亮多了,示波器的兄弟要是也能整个外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23-17129512905.4.3d7667efpixnFB&id=623528298503

多少V的

网友:
已下单4通道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下单 4 通道白色版本

什么时候开源?打算把面板重做一下,用 V 型铣刀把正面的固定孔铣一下,让平头螺丝 ...

最近看看 把与那里图什么的转换一下格式 再发上来

网友C:
20V  135W  65W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V  135W  65W两种

30V以内都可以

网友:
是哦,还得配电源。。。。。

老哥推荐个即插即用适配的电源吧

网友:
楼主,下单截止日期错了

网友:
下单4通道

网友:
楼主,现在是8月了,哈哈。

网友D:
已下单4通道一台,要黑金

网友:
已下单4通道一台

网友:
已下单,4通道,黑金!

网友:
坐等可调压版

网友:
已下单全黑版本;
链接没有看到黑金版选项?

网友:
已下单,买了两台

网友:
楼主这个开源吗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下单4通道一台,要黑金

黑金需要单独联系我

网友:
PowerHUB 1.3寸 4通道快充   X 2
颜色分类:全黑色 VIP++用户

已下单2台。

楼主:
整个玩玩

网友:
已下单,一双

网友:
已下单为安,。。。

网友:
我付款了:)

网友:
已下单1台

网友:
已下单了一个了,支持支持

网友:
4通道已下单

网友:
已经下单了,期待很久了

网友:
4通道的已下单

网友E:
你们买来怎么用?就是给手机充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买来怎么用?就是给手机充电么?

我的手机C口充电,有时候会出现接触不良,导致缓慢充电,所以弄个下充电情况。

网友:
四通道版本  下单

网友:
黑金版本也是同样价格吗

网友:
已经下单4通道 2台

网友:
已经下单一台4通道的

网友:
已下单2通道版本

网友:
最近入了好几个充电器。
Remax 65W 1A1C, 拼多多入的
Rock 65W 1C2A, 平安银行积分换的
Rock 65W 1C
倍思45W(发热厉害退掉了)

网友:
能增加12V全功率输入功能就好了   因为12V300W以上电源非常便宜 。服务器电源 80PLUS白金认证的 。百分之四十负载风扇基本无声。  可能要加升压电路 成本会更高

网友:
4+2 已经个下单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买来怎么用?就是给手机充电么?

不知道 哈哈  可能是放在箱子里吧  毕竟还需要配个电源

网友:
vip++四通道 两台,已下单。

网友:
有没有推荐的电源?

网友:
没有预定过的,下单是什么价格?下那个链接?

网友:
已下单四通道一台。

网友:
楼主,怎么现在又开始预定了,之前暂停的时候,晚了一点,然后在链接下单选的是VIP的价格。

网友:
很久没来阿莫这了,一进来又见毒物!

网友:
好东西刚开卖就脱销了

网友:
预定黑金4一台。

网友:
预定全黑4通道 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下单 4 通道白色版本

什么时候开源?打算把面板重做一下,用 V 型铣刀把正面的固定孔铣一下,让平头螺丝 ...

坛友,你是做外壳的吗,在规划一款新产品,外壳能搞一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你是做外壳的吗,在规划一款新产品,外壳能搞一下不

哈哈,不是做外壳的,只是自己有几个东西简单设计了下外壳,有平板状用亚克力板的,也有公模塑料外壳开孔的,
就是到现在只是手工做了一些小样,还都没批量加工过,没太多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坛友,你是做外壳的吗,在规划一款新产品,外壳能搞一下不

楼主,黑金版是不是没货?淘宝下了黑金版的时候没注意看。没有用旺旺软件,没有就换的颜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黑金版是不是没货?淘宝下了黑金版的时候没注意看。没有用旺旺软件,没有就换的颜色吧。。。 ...

黑金的单独联系我 改价格

网友:
预定全黑4通道 1台

网友:
论坛ID:修电筒的老王 VIP+ 预定全黑4通道 1台

网友G:
开始发货了吗?再不发,淘宝要自动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始发货了吗?再不发,淘宝要自动退单了

你是下单比较早吗,我看我的订单是 30 天内发货

网友:
暂停下单了?可以预定一个4口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开始发货了吗?再不发,淘宝要自动退单了

我的今天收到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的今天收到货了

坐标那里? 从帖子看,我是第三个下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坐标那里? 从帖子看,我是第三个下单的。。。

深圳,淘宝上可以看有没有发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深圳,淘宝上可以看有没有发货的.

淘宝上看的话,还没发

网友:
不是20号就开始发货吗,我应该算比较早下单的吧,静静等发货了,

网友:
已经收到两通道, 很好用,想再买一个两通道还有吗?

网友:
?还没注意下单就没了?

十几天了,我竟然没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A:
收到货了,感觉实物要比 LZ 拍的照片好看,实际体积还是比较小巧的,螺丝好像都换过型号了

LZ 的图都是放大到整个画面的,即使知道 USB 接口的尺寸也还是感觉很大
我这儿上两张手机拍的,树莓派和薯片作为对照:

编辑原因: 将图片替换为更小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货了,感觉实物要比 LZ 拍的照片好看,实际体积还是比较小巧的,螺丝好像都换过型号了

LZ 的图都是放 ...

理工男不会拍照

网友I:
请问楼主是按什么规则发货的?感觉下单快20天都没见到发货信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按什么规则发货的?感觉下单快20天都没见到发货信息。

我也想知道  不过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  还在乎多等几天么  安慰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按什么规则发货的?感觉下单快20天都没见到发货信息。

我是10号开始发起下单的 30天内发货,20号开始发货,基本上所有的订单都是10号那边下的 ,已经开始陆续发货,如果不想等可以先申请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知道  不过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  还在乎多等几天么  安慰下自己

已经开始发货了 售价比较低 找不了工厂组装 一个人搞 有点慢 还请谅解

网友K:
电源适配器大家选哪种呢?

网友G:
收到货了,双通道,四通道各一。

竞然,一时间不知按键怎么用,怎么更改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收到货了,双通道,四通道各一。

竞然,一时间不知按键怎么用,怎么更改设置? ...

四通道的有三个按键,左/右三角是切换上一屏/下一屏,或者选择上一项/下一项

在设置界面,长按方块键可以进入/退出选择项目状态,选中项目后再短按方块键可以进入/退出数值修改状态
其他界面中,长按方块键可以打开/关闭屏幕显示,有的短按方块键可以切换一些显示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通道的有三个按键,左/右三角是切换上一屏/下一屏,或者选择上一项/下一项

在设置界面,长按方块键可 ...

两通道的呢,怎么搞?

网友L:
刚收到两通道的,玩了一下,设置方法如下:
上下键切换到设置页
长按下键,进入设置,对应选项红色,这时短按上下键切换设置哪一项
再长按上键,设置值有个<>号,就可以上下键改变设置值了
改完,长按下键保存
室温32度,充一个手机,充电时很容易就有37度了,原来风扇启动温度35度,停止温度32度,我改成45/40度,安静了。
总的来说,很酷。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电源适配器大家选哪种呢?

坛里生物老哥卖的原装联想电源啊,便宜料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刚收到两通道的,玩了一下,设置方法如下:
上下键切换到设置页
长按下键,进入设置,对应选项红色,这时短 ...

4通道的屏幕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到货了,双通道,四通道各一。

竞然,一时间不知按键怎么用,怎么更改设置? ...

扫描背二维码有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收到两通道的,玩了一下,设置方法如下:
上下键切换到设置页
长按下键,进入设置,对应选项红色,这时短 ...

还可以加一些功能 只是没时间搞

网友:
有兴趣,看什么时候再发售来个4通道的

网友:
排隊四通道,可以下單的時候通知一下,謝謝。

网友N:
已收到,风扇噪音又大又刺耳,严重影响使用,建议更换风扇类型以及转速改为温控型的。

网友O:
四通道充电快充三星手机9.12v 正常吗?充一会没敢再充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四通道充电快充三星手机9.12v 正常吗?充一会没敢再充

三星快充就是9.12V,三星充电器上标注的有。

网友P:
用这个给移动电源充电,输出功率一直是6W左右,电流1.16A。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这个给移动电源充电,输出功率一直是6W左右,电流1.16A。不知道为啥

旺旺上 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这个给移动电源充电,输出功率一直是6W左右,电流1.16A。不知道为啥

两个建议:1、用大功率电源当输入 ,12V 1A除去虚标 真的不合适,2、建议拿支持快充的设备试试

网友:
收到货,比照片的好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坛里生物老哥卖的原装联想电源啊,便宜料足

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要一台四通道黑金版

网友:
已收到双通道的,确实不错,快充牛逼。
再预定一台四通道黑金版

网友:
排队两通道。。。。

网友Q:
给LZ个建议, 面板用铝箔激光切割, 阳极氧化, 档次高不少. 文字用激光打标. taobao都能实现

网友(2020-09-13):
引用 网友N:
已收到,风扇噪音又大又刺耳,严重影响使用,建议更换风扇类型以及转速改为温控型的。 ...

可以设置的,默认设置比较保守所以风扇会经常转,可以设置高点比如55度打开45℃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Q:
给LZ个建议, 面板用铝箔激光切割, 阳极氧化, 档次高不少. 文字用激光打标. taobao都能实现 ...

成本 成本 这个价格得控制成本

网友:
电源适配器大家选哪种呢?,,大家推荐个

网友:
想要一台四通道黑金版,现在都是VIP价格吗?

网友:
这么贴心的开源要支持一个。
四通道  黑金版预定一个呢。

网友(2020-10-15):
老板,活动再来一波鸭,好多人都想要

网友:
什么时候再来一波?

网友:
四通道黑金版预定一个

楼主:
近期不搞活动了,各个物料价格上涨严重,啥时候有活动再开贴

网友R:
还有的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有的卖了?

原价还在卖

网友:
198吗?四通道?

楼主:
是的 是的

网友S:
有新固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新固件了么?

有什么问题

网友T:
怎么实现快充的呢?大家都是5Ⅴ电压。
把限流开大点?

网友:
还可以购买不,买台4通道的

网友:
也不算什么Bug,四通道版,调节参数,按向上按键数值减少,按向下按键数值是增加的。
上次不是说在捣鼓新固件,争取在国庆假期弄好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怎么实现快充的呢?大家都是5Ⅴ电压。
把限流开大点?

充电器输出快充,是由手机等需要充电的电器通过通讯协议去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充电器输出快充,是由手机等需要充电的电器通过通讯协议去触发,

哦,意思是数据线D+/D-充电时有通信协义?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 有usb hub扩展器的功能吗?还是纯电源

网友U:
楼主还在卖吗,要4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还在卖吗,要4通道。

现在是原价,没有活动价了

网友V(2020-11-15):
大佬,还能下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佬,还能下单吗

可以的 可以的

网友(2020-12-19):
还能预定吗

网友(2021-01-25):
现在还能预定吗

网友:
这个白色面板看着要舒服点

网友(2022-03-08):
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