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mcu联个网,没速度要求,w5500和ch9121哪个稳定性好?

楼主(2020-08-10):
ch9121是串口转以太网
w5500是spi接口转以太网
ch9121淘宝大概14块,w5500大概9块内便宜一些(w5100s虽然跟w5500封装都一样,但是好像要贵一点。)

ch9121买了模块,很简单就能用起来,w5500没用过。
熟悉这2者的坛友说下,纯粹就给MCU长时间一直联网,但是没什么速度要求,哪个的稳定性相对好一点?

网友A:
W5500一直在用,稳定性还可以,就是他那心跳包机制不太好,要自己采取一些其他措施

网友:
我都还不知道有串口直接以太网的,w500也方便官网例程很多,不过串口那更方便了AT指令,支持mqtt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5500一直在用,稳定性还可以,就是他那心跳包机制不太好,要自己采取一些其他措施 ...

你们心跳都是使用模块内置的吗?应用层不做吗?

网友C:
直接用ch579吧,内置以太网和ble,m0内核,32k ram+250k flash,一般应用足够了。  用了小半年了,还算稳定,价格也不错,原本打算用ESP32的,结果那开发环境弄得我晕头转向的,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ch579吧,内置以太网和ble,m0内核,32k ram+250k flash,一般应用足够了。  用了小半年了,还算稳定 ...

大致什么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致什么价格啊

不到7元,我们量少。量大应该还可以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ch579吧,内置以太网和ble,m0内核,32k ram+250k flash,一般应用足够了。  用了小半年了,还算稳定 ...

你好,ch579的开发环境还是keil吗?库函数啥的方便的吧,最近也在选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ch579吧,内置以太网和ble,m0内核,32k ram+250k flash,一般应用足够了。  用了小半年了,还算稳定 ...

哥们,请问CH579 开发资料好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心跳都是使用模块内置的吗?应用层不做吗?

有些应用层协议就没有心跳,或者对方的设备应用层没有心跳,总不能让对方换设备吧,模块内置心跳做的合理的话完全不用应用层再做,但W5500的心跳功能必须要发送数据后才启动这个机制很SB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请问CH579 开发资料好拿不,

开发资料都是官网公开的,以太网和蓝牙是以lib库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ch579的开发环境还是keil吗?库函数啥的方便的吧,最近也在选型

开发环境就是keil,    jlink,st-link等各种傻link都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请问CH579 开发资料好拿不,

你都没有搜一下资料,该打屁屁。南京这家公司的是开放的,官网随便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开发环境就是keil,    jlink,st-link等各种傻link都能调试。

好像那个以太网 数据包只能500多字节,10M的  ,,发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发环境就是keil,    jlink,st-link等各种傻link都能调试。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好像那个以太网 数据包只能500多字节,10M的  ,,发热吗

对,一个包只能500多字节,TCP其实没关系,有协商机制,UDP需要自己注意大小。   不发热。

网友:
串口适应性更好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对,一个包只能500多字节,TCP其实没关系,有协商机制,UDP需要自己注意大小。   不发热。 ...

联网多少功耗

网友I:
推荐579,做个联网的小设备足够应付,不过遇到一个和海康的5口交换机的第2口不兼容发设备让他们去查库了几个星期了还没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荐579,做个联网的小设备足够应付,不过遇到一个和海康的5口交换机的第2口不兼容发设备让他们去查库了几 ...

579F么?比较的那个

网友:
579 是  10M 以太网

网友:
是的,579是10M,要更高CH563  100M,CH569 1000M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联网多少功耗

功耗没有测试过,10M网络想必不会太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579F么?比较的那个

579就2种封装看自己PIN需求了,我用的是579F,样品价是5.X含13税

网友I:
你要长时间联网外部加个看门狗可靠,我是有狗不正常就断电给整个板重启,还有一段时间收不到网络心跳包也会自动重启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哪位大神搞个开发板卖卖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要长时间联网外部加个看门狗可靠,我是有狗不正常就断电给整个板重启,还有一段时间收不到网络心跳包也会 ...

含税要5.x?有这么便宜?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含税要5.x?有这么便宜?怎么买?

打电话找他们销售就是了,样品是可以免费送的,开发板不清楚,官网资料都有图纸放JLC自己打样自己贴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579就2种封装看自己PIN需求了,我用的是579F,样品价是5.X含13税

看了下这CH579还得自己编程,官方有范例的吧,要不然有工作量啊

网友:
CH579, 5块多含税,价格无敌了!

网友:
一个PHY也要这点钱,这芯片性比价是真的好,USB、BLE、zigbee、eth、lcd...开发官方都有库和范例几分钟就可以跑起来,以太网库是基于lwip开发的,WCH做USB、ETH很多年了经验不会比你自己开发的要差

网友:
是否看错价格了,立X商城上面18元起.

网友:
看来CH579这个是个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