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地址映射到Ram

楼主(2020-08-10):
请教各位,STM32 是否有 Flash地址映射到Ram的功能?目的是想移植XCP协议。

网友A:
RAM映射到FLASH的有,不过应该是相互映射的,网上查“STM32F030 IAP”源代码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映射到FLASH的有,不过应该是相互映射的,网上查“STM32F030 IAP”源代码就有的 ...

需要  可通过配置寄存器实现在 Flash和Ram之间切换

网友B:
Flash不可随机写,FLASH映射到RAM有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lash不可随机写,FLASH映射到RAM有何用?

可以擦完随机写,l0是16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擦完随机写,l0是16位写。

擦完在写又如何,你跑程序总不能一个变量都没有吧,i++这样都不能用还跑啥程序

楼主:
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标定量, 在我没有连接调试工具(INCA)时,访问这个标定量时是从Flash里面读取该值,如果我连上调试工具,通过一个界面上的按钮发送命令给MCU,MCU把这个标定量的地址切换到RAM中,这样的话,这个标定量就可以读写了。
一般在一个项目中,标定量都是上KByt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标定量, 在我没有连接调试工具(INCA)时,访问这个标定量时是从Flash里面读取该值,如 ...

用指针可以处理,上电后把指针地址是FLASH空间的地址,收到指令后把指针地址改成RAM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指针可以处理,上电后把指针地址是FLASH空间的地址,收到指令后把指针地址改成RAM的地址 ...

标定量增加或减少,需要同步修改这些代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标定量增加或减少,需要同步修改这些代码吗?

不是很清楚你的标定量是怎么操作的,用指针肯定可以切换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标定量放RAM操作,上电的时候从FLASH读取到RAM,你要调试就直接改RAM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清楚你的标定量是怎么操作的,用指针肯定可以切换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标定量放RAM操作,上电的时候 ...

这些K开头的变量都是const类型的标定量:const volatile boolean_T KbFAS_VSw_one = 0;
目前这个数量有几KB;
请教一下如何实现 通过界面按钮发送命令来切换到可标定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K开头的变量都是const类型的标定量:const volatile boolean_T KbFAS_VSw_one = 0;
目前这个数量有 ...

你是单个参数,编译时参数地址就固定了,要改的
可以把这些参数封装成一个架构体,再建个结构体指针
这样可以用FLASH的参数,也可以用RAM的参数
方法有很多种的,你要自己慢慢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单个参数,编译时参数地址就固定了,要改的
可以把这些参数封装成一个架构体,再建个结构体指针
这样 ...

好的,再想想

网友E:
将函数加载到RAM中执行,链接器可以处理,变量从FLASH指定位置赋值,目前链接器应该不支持,得自行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函数加载到RAM中执行,链接器可以处理,变量从FLASH指定位置赋值,目前链接器应该不支持,得自行实现。 ...

功力不够,不是太明白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