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4SR04天线的等效电感

楼主(2020-08-10):
使用的IC是M24SR04,利用ST提供天线设计工具https://eds.st.com/antenna/#/
输入主要参数后能自动计算等效电感,,但是我对这个不怎么懂,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PS,天线背部是不是一定不能有元器件?

网友A:
那个工具仅供参考,并联的电容多留出位置,洗板以后单独调电容。具体是把NFC手机放在天线下方,慢慢拉开距离调电容,使最终的距离满足自己要求。基本线圈的大小就是天线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工具仅供参考,并联的电容多留出位置,洗板以后单独调电容。具体是把NFC手机放在天线下方,慢慢拉开距 ...

话说天线的总长度是不是波长的整数倍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天线的总长度是不是波长的整数倍效果最好?

你说的应该是偶极振子或单极振子天线。这是回形天线,不适用这种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工具仅供参考,并联的电容多留出位置,洗板以后单独调电容。具体是把NFC手机放在天线下方,慢慢拉开距 ...

我看了官方的天线参考板和别人做的方案,都是直接天线,不接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官方的天线参考板和别人做的方案,都是直接天线,不接电容。

假如你的天线电感量与寄生电容刚好与原厂的一致,那当然不用加电容。万一不一致,你是改电感还是改电容?
改电容可以方便的调整LC回谐振频率到13.56MHz。

网友:
最好加几个电容,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