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了,难道只能拆马桶了?

楼主(2020-08-10):
因为疫情原因,我已经差不多7个月没有回广州了。

准备回去,小孩要开学了。昨晚车了一车东西到广州,发现马桶的进水管生锈漏水了。

原厂配套的进水管的接头是铁的。为了省几块钱,将我害得很惨。

这一头我拆下来了。

另外一头在马桶内部,马桶水箱紧紧的贴着墙壁,根本无法出力,工具也放不进去。

难道只能将马桶拆掉,才可以更好这条进水管?!

网友A:
淘宝上买个 水槽扳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个 水槽扳手 试试。

好,我到五金店看看。

网友:
市场上这些大量劣质水暖器材是害死人,特别是锌合金和镀锌管件,时间久了就是渣渣的不敢碰。

网友:
将水管中间剪断,然后用那种带两个耳朵的建议螺母扳手穿进去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发力了。(那个水槽多功能直扳手也可以)这段水管我都是用波纹管的,就怕老化出问题。

网友:
买条带有手拧锣母塑料配件的进水管就行了吧,连扳手也不用,手拧紧就行了

网友B:
这么说来, 是不是广州相对安全了?

楼主:
看来上面的所有方法都不可行。

只能拆马桶了。

原因是:接口已经生锈,外面那头我使用普通大小的扳手,都拧不动。

今晚换2把大型扳手试试。

里面的那头估计也生锈了。上面的工具或方法,都只能应付正常不生锈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 是不是广州相对安全了?

小孩9月开学。

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已经躲了一个学期,而且疫情还会持续。

楼主:
我已经买了一条80cm的不锈钢入水管。

还有3支玻璃胶。准备拆马桶。

晚上还得使用大扳手,拆掉外面生锈的那个头。如果拆不下来,要整条松下智能马桶盖@qq.com入水线更换,估计要100多元。还要折腾几天订货。

网友:
润滑油浸一段时间,用热风枪适当的加热,然后用靠谱的扳手拧。螺母滑扣的话,用锉刀锉出几个面。

网友:
Wd40 喷一下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拆马桶吧,锈死了难搞,换不锈钢波纹管

楼主:
使用了巨大尺寸的扳手,终于将生锈的接头弄出来。

九牛二虎之力啊。

楼主:
正想拆马桶。

意外发现,竟然可以用手,将另外一头拧下来。幸亏这条线带了一个塑料工具。

拆出来发现这一头生锈不严重,都只是外面生锈,里面没锈。

楼主:
如有神助,不用拆马桶了。

不过很惊险。

以后安装马桶,得换成不锈钢接头的进水管。否则几年之后就得折腾。(这条线用了3年)

网友C:
哎,买别人的精装新二手房
全部的水龙头都有问题,惨
持续换了2年才全换完,自己懒没出问题是不换的
现在就希望墙壁里面的能用好小小的,不然还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买别人的精装新二手房
全部的水龙头都有问题,惨
持续换了2年才全换完,自己懒没出问题是不换的

我估计也是要换,洗脸盆的开始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买别人的精装新二手房
全部的水龙头都有问题,惨
持续换了2年才全换完,自己懒没出问题是不换的

二手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小问题维修,真的是搞到吐血

网友:
不要说二手房了,十几年前装修的自住房,差不多所有的水管和龙头都换了个遍。。

网友:
就我接触的普通马桶大多水箱进水口配件都是塑料的,都是编织软管生绣。

网友D:
带着个塑料工具真是幸运,看来家里用的东西决不能用差的,不然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着个塑料工具真是幸运,看来家里用的东西决不能用差的,不然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啊。 ...

如果安装到狭小的地方,没有那个自带的塑料工具,根本无法拧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