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额定电压12V,用5V的驱动IC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0-08-10):
如题,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为12V,我用5V的驱动IC会不会有问题?我测试了下,可以正常运行,不知长期运行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是不是    设置电流*相电阻<驱动电压   就可以?

网友A:
会损失高速性能,即5V时高转速下扭矩比12V时小,高转速时容易丢步,如果实测扭矩还有余量(比如施加额外负载仍然不丢步)就没问题
电流不是那样算,(恒流驱动时)电机上标的多大电流就设定为多大电流,这个电流影响静止及低速状态下的扭矩
静止及低速状态下时,5V与12V的扭矩没有区别(恒流驱动时)

电流->能有多大扭矩
电压->能跑多快(反电动势会抵消电源电压导致转越快扭矩越小)

网友:
重点是满足应用需求,还有考虑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损失高速性能,即5V时高转速下扭矩比12V时小,高转速时容易丢步,如果实测扭矩还有余量(比如施加额外负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