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向可控硅的RC缓冲器带来的漏电流会不会引起短路?

楼主(2020-08-10):
如图,双向可控硅右侧的RC缓冲器焊接了之后,在输入380V时(光耦端未上电控制),输出端会有333V的电压,焊走RC电路之后会变成6V,虽然我知道RC这里流过的漏电流应该很小,但这电压也太吓人了了。之前RC这里用单个压敏电阻也是会有一个75V的电压的。
想问一下,这个电压能否可以忽略不计,认为它实际还是断路的?因为我这是从来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的,5个可控硅,怕这个漏电流会造成380V短路。

网友:
来源R47,C47,接负载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A:
接led灯会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led灯会亮起来

接实际的负载三相电机竟然会震动一下~我还在每条相线上串了一个30欧的NTC呢。

网友:
也为同样的事情苦恼,每次客户问怎么电机两端量到有电压,我都要解释半天"这是正常的,虽然有电压,但形不成回路,电压是因为加了保护形成的"等等。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好的保护电路?

网友B:
由R38与C46或者R47与C47组成的RC吸收回路,在可控硅未导通时按所标参数计算其支路电流将近4mA,有电压是正常的,顺便把C46或者C47由于质量或者耐压问题击穿时发生的场景描述一下:先是一阵叭叭的伴随着青烟的电闪,随后一股刺鼻的气味,然后剩下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可控硅控制三相电机,尤其是带换相,看似简单,实际对电路的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R38与C46或者R47与C47组成的RC吸收回路,在可控硅未导通时按所标参数计算其支路电流将近4mA,有电压是正 ...

说得我怕怕的,基于空间考虑,我还是用630V耐压的贴片陶瓷电容,得再搞一套继电器方案作为PLANB~~~

网友C:
你都用上BTA208X了,还要加RC,存粹是脱裤子放屁。是对自己技术不自信呢?还是对BTA208X不放心呢?

网友:
接hh54p继电器,里面的指示灯会有一点点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都用上BTA208X了,还要加RC,存粹是脱裤子放屁。是对自己技术不自信呢?还是对BTA208X不放心呢? ...

看了下是1000v的,是不是只要断电时的产生的反向电压不超过1000v是不是就不用rc进行吸收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用上BTA208X了,还要加RC,存粹是脱裤子放屁。是对自己技术不自信呢?还是对BTA208X不放心呢? ...

BTA208X也没绝对说不用加啊,一误触发就380V短路,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是1000v的,是不是只要断电时的产生的反向电压不超过1000v是不是就不用rc进行吸收保护 ...

不能这么说吧,加这个更多是考虑怕过高的dv/dt引起误触发而不是击穿,DV/DT一般会比反向耐压高,不过这个三象限可控硅dv/dt也达到1500V/us了

网友E:
现代的可控硅都不用接这个RC缓存冲器的, 我们公司用BTA316 去切换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源;

都没有加这个RC电路,人家手册也注明是免缓冲器;  我们出货用量都超过50W片,方案使用时间跨度>15年

再不放心就在接负载端子处并联个104的安规电容, 保证你可控硅关闭时,输出电压< 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代的可控硅都不用接这个RC缓存冲器的, 我们公司用BTA316 去切换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源;

都没有加这个 ...

谢谢给出宝贵的经验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代的可控硅都不用接这个RC缓存冲器的, 我们公司用BTA316 去切换变压器,开关电源的电源;

都没有加这个 ...

大哥,我最近也换了BTA316X,没有RC缓冲器,最近测试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同一个三相电网络的另一个大功率设备启动工作时,我可控硅这里的保险丝炸了。不知道是可控硅误导通造成短路还是只是保险丝耐压不够(用了250V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最近也换了BTA316X,没有RC缓冲器,最近测试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同一个三相电网络的另一个大功率 ...

没看过电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