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R7P169B 可配置数据FLASH存储器

楼主(2020-08-10):
HR7P169B 可配置数据FLASH存储器 如果要保存数据,先要保存,再擦除,然后写数据,规格书中“在改写 ROM Flash 前,需要对其擦除,页擦除时间约 20ms,此过程中 MCU 内核和外设
停止工作,禁止 MCU 响应任何中断,擦除结束后 MCU 内核和外设继续工作;”这个20ms操作时间,关了总中断,是否影响程序的实时性?

网友:
这个时候rom是被占用的,cpu是不能访问的,相当于数据总线被锁死了。你说呢?

网友:
这是ROM flash,你看数据flash,应该不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
可以分段写,这样不用每次都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