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的MAC PHY可以单向接收吗?

楼主(2020-08-10):
各位大佬好,请教一下,我在使用STM32的以太网MAC,MII接口,想实现外接PHY芯片单接收的功能(就是只接PHY芯片的RD_P和RD_M,TD_P和TD_M不接到网口上),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实现,LwIP是否能够正常接收,谢谢。

网友A:
以太网自协商的时候怎么成功?双方强制?

网友:
这应用场景有点怪?

网友B:
你这样做,以太网的通信协议模型就彻底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以太网的通信协议模型就彻底不能用了

嗯 是的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还不知道物理层这样能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自协商的时候怎么成功?双方强制?

嗯 肯定不能自动协商了,只能人为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肯定不能自动协商了,只能人为配置。

那怎么响应ARP包?TCP怎么知道要重传?

网友:
抓包器用途吗

楼主:
嗯 差不多 类似于单向光口,不知道电口支持不支持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响应ARP包?TCP怎么知道要重传?

ARP和TCP肯定不行了,我在想这种方式在知道对方MAC地址的条件下是不是可以发送UDP的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ARP和TCP肯定不行了,我在想这种方式在知道对方MAC地址的条件下是不是可以发送UDP的协议。 ...

就算不知道也可以广播包,
直接对地址发的话可能过不了交换机,交换机mac表里不存在这mac和物理端口的对应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物理上是可以只连接PHY的接收,只是别人给你发数据只能广播MAC发,不然过交换机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物理上是可以只连接PHY的接收,只是别人给你发数据只能广播MAC发,不然过交换机收不到。 ...

好的  多谢大家,我再试试,有进展这里跟大家分享。

网友D:
用标准的TCP 协议肯定不行;

自定义数据结构可以;

现在的LED显示屏用的以太网方案,就是楼主的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标准的TCP 协议肯定不行;

自定义数据结构可以;

好的 谢谢您。
再请教一下,PHY需要特殊处理吗?我发现这种接法PHY的LINK status根本不会连接,此时RD可以单独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再请教一下,PHY需要特殊处理吗?我发现这种接法PHY的LINK status根本不会连接,此时RD可 ...

收发2边的 PHY 工作模式必须手动指定, 不能用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发2边的 PHY 工作模式必须手动指定, 不能用自动模式

嗯,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标准的TCP 协议肯定不行;

自定义数据结构可以;

谢谢提醒 找到了一些您说的这种应用场景。我试了修改Lwip初始化的一些流程,配置好UDP的收发,在知道接收方MAC地址的条件下是可以收到标准UDP消息的,数据单向传输,不支持ARP消息。